openwrt x86的有没有比较方便好用的禁止联网插件?

楼主(2020-07-10):
如题.需要偶尔禁止某固定ip机器禁网一段时间又打开.
一般网上搜到的都是使用Iptables防火墙卡.但是这个用起来真是不方便.每次设定完还要重启.
一旦重启因为还接着别的机器,别的就会受影响暂时没网用.
有没有华硕固件那样类似的即时生效的插件可以用?
软路由用的
等回复,谢谢

楼主:
您开发这个系统有没有独立的插件能下载?
大多数都用不上.
但是就需要这个黑白名单访问网络的.
虽然,可能没有独立版.......
谢谢,等您回复

楼主:
沉了.顶一下吧.......字数字数

网友A:
openwrt中插件,webrestriction是mac访问限制。到https://github.com/中找一下关键词,下载源码后在编译时加入即可

网友B:
还是爱快的方便

状态监控 > 终端监控

终端监控帮助   反馈
?
备注/IP/MAC/账号

关闭自动清空

IP/MAC        连接数        上行速率        下行速率        累计上行        累计下行        连接AP        SSID        在线时长        系统/终端类型        备注        操作
192.168.1.5

0
0 B/s
0 B/s
0 B
0 B
58秒
Unknown
Unknown
大麦DW33D
详情 禁止联网 限速 修改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wrt中插件,webrestriction是mac访问限制。到https://github.com/中找一下关键词,下载源码后在编译时 ...

这个能不设置时间纯人工控制通断外网吗?
只通断外网.局域网不动还要用.能不编译时候用.直接在已经安好的openwrt上添加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爱快的方便

状态监控 > 终端监控

不用这东西.没法拓展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不设置时间纯人工控制通断外网吗?
只通断外网.局域网不动还要用.能不编译时候用.直接在已经安好的op ...

设置好后,在启用选项上打钩或不钩,然后按保存&应用 就可以。
这个只是用于外网控制,局域网功能不受影响。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安装相关的,但是由于现在版本升级很快,不在编译时加入的话,要试了才知道。因为好多应用会由于版本问题安装出错,要用ssh或winscp输入指令,强制安装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后,在启用选项上打钩或不钩,然后按保存&应用 就可以。
这个只是用于外网控制,局域网功能不受影响 ...

在确认一下.这个可以不重启就立刻生效是吧?
主要是为了这个立刻生效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确认一下.这个可以不重启就立刻生效是吧?
主要是为了这个立刻生效的效果 ...

不要重启就可以生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重启就可以生效的

那我去试试吧.希望一次成功.
感谢提供情报

网友(2024-01-24):
引用 楼主:
在确认一下.这个可以不重启就立刻生效是吧?
主要是为了这个立刻生效的效果 ...

需要安装依赖吧,不能运行!

网友:
同看看,虽然还用不上,但是以后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