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拆个光驱的驱动电机发现内藏玄机。

楼主(2020-07-10):
无聊拆个光驱的驱动电机发现内藏玄机。
无刷电机的上半部分塑料里面是空的,里面有不锈钢的珠子,怀疑是配重用的,以前还真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网友A:
钢珠是动平衡用的,因为光盘质量参差不齐,高速旋转的时候需要尽量保持平衡来增强盘片的可读性。
光盘放进光驱,关上仓门的那一刹那光驱会发出  沙  的一阵响,就是这些钢珠。

网友:
第一次见,平时没注意

网友:
降噪以及稳定光盘用的,当年这个相当有效,对付盗版垃圾光盘来说

网友:
Liteon 建兴最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珠是动平衡用的,因为光盘质量参差不齐,高速旋转的时候需要尽量保持平衡来增强盘片的可读性。
光盘放进 ...

以前还真不知道沙沙的声音是这里发出的!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没想到过

网友:
可以用三个tda2030驱动,就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
应付一些质量不太好的光盘,滚珠会自动跑到轻的一边,自适应动平衡调整。

网友:
受教了,谢谢分享,用了这么多年光驱从来没发现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珠是动平衡用的,因为光盘质量参差不齐,高速旋转的时候需要尽量保持平衡来增强盘片的可读性。
光盘放进 ...

跟洗衣机桶上的水环配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