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片手机主板,有利用价值不

楼主(2020-07-10):
在路边土堆里捡到一块手机主板,拿回来洗干净,看看,应该是华为的手机,不知道上面的存储芯片能不能做个U盘

网友:
双摄的至少是32G吧,不过现在折腾下来不划算

网友:
我K, 内存很大的,

网友A:
应该可以,练手拖焊,学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练手拖焊,学技术。

厉害,,BGA练拖焊

网友:
H26T87001CMR  SK Hynix 128GB eMMC,如果芯片没有坏,那就是128G的,做个U盘挺有价值的。

网友:
128G的EMMC5.1
做个U盘

网友:
除了练习焊工别无所用了

网友:
H26T87001CMR 128GB SK Hynix eMMC;H26T87001CMR 3D   BGA153ball

网友:
恢复数据看看有好看的小姐姐没

网友:
运气不错,能捡到华为手机主板,如果会弄可以拆存储芯片。

网友:
HI6555+HI1102,似乎Nova3?

网友:
板子上写的有型号,这个是华为荣耀8X,cpu+字库是好的话,这个套件可以换点毛爷爷,比做U盘划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