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友,帮看看哪根是acc和长电呢,谢谢!

楼主(2020-07-10):
帮忙看看哪个是acc和长电呢,为了安行车记录仪,现在两股线都拧一起连在10a工作电源上了,连的不对,谢谢
wechat_upload15943643395f0811b3c78b7

网友A:
“15A喇叭制动”
这个肯定是常电
上面一个“仪表顶灯收放机”应该就是ACC了

网友B:
15A点烟器就可以

网友C:
点烟器是ACC挡上电,接到点烟器就行,就是启动的时候会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喇叭制动”
这个肯定是常电
上面一个“仪表顶灯收放机”应该就是ACC了 ...

谢谢老板,够意思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烟器是ACC挡上电,接到点烟器就行,就是启动的时候会掉一下。

谢谢坛友,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点烟器就可以

谢谢,

楼主:
谢谢啊睦帮我把帖子移到这个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A喇叭制动”
这个肯定是常电
上面一个“仪表顶灯收放机”应该就是ACC了 ...

顶灯不确定,有些车是常电,一路是门通路,一路常开通路,但是收音机,应该是开acc才有电!

网友:
喇叭是常电,ECU可能也是,ACC就很多了

网友(2020-08-17):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板,够意思熬!

建议常电直接电池拉或者保险盒接线柱拉,单独设保险,ACC走点烟器取电,不要是运别的,万一电流大了,跳电什么的搞坏设备和示警装置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