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掌讯车机 usb奇葩问题

楼主(2020-07-10):
看看大家遇到过没
掌讯的机器 今天想给它usb延长到后座去当充电口 结果不延长一切正常 插上延长线就不能充电 显示电流0,1a 手机一直在断线连线不停
什么问题啊这是 换了好几根延长线都是一样

网友A:
供电不足,现在手机都不要指望机器带的usb充电,除非标注充电功能的,

网友B:
机器的5V都是7805降压的,只供数据传输用,充电不要想了,现在的手机是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现在手机都不要指望机器带的usb充电,除非标注充电功能的,

不延长 充电正常 延长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的5V都是7805降压的,只供数据传输用,充电不要想了,现在的手机是带不动.

不延长 充电正常 延长就挂

网友:
直流低电压,延长后线损导致电流变小,然后就充不上了

网友:
看看你的延长线质量和年龄怎么样,太次的和太老的都不行。真要用延长线,可以买一根品牌的USB3.0的线。虽然3.0用不上,但供电的线质量和做工都很好,很大可能问题会解决。我的USB分线器从主机后USB引到桌子上插U盘马马虎虎,移动硬盘肯定不行。后来换了一条3.0的线,用移动硬盘就没问题了。不过用机器的USB口充电,你得性格好耐得住寂寞才行

网友C:
车机出来的USB,即使不延长,给手机充电也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出来的USB,即使不延长,给手机充电也不够吧。。。

我这个不延长能充 稳定在0.7-0.8左右

网友:
延长线太差了,压降太大了,引到后座起码要用18AWG线,

网友(2021-05-08):
掌讯的通病   USB口供电不足    我都是剪短USB线才解决问题

网友(2022-01-27):
别说充电了,我的连数据都传输不了,时断时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