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富格锂电热熔胶枪~~双线圈提高初始功率

楼主(2020-07-10):
买的最便宜那款,加热速度爆慢!用可调电源直接测了一下加热丝功率,大概才10W多,太低了点拆机图坛里很多,我就不重复了,直接放改造部分

外热烙铁加热棒,温控器,计划是低于75度,双线圈加热,高于75度以后,恢复成单线圈加热
下面凹槽刚好比温控开关大一点,得加工一下才放得下

制作好绝缘工作

绕上拆下的电热丝(准确的说是加热棒外面固定用的铁丝,阻值大概2欧多一点,差不多)用电阻丝的话焊接是个问题,而且太细不好搞

绝缘好以后,把原来的0.3平线换成0.5平
实测初始加热双线圈功率在19W。。差不多~~~

可调电源测下来有19W,算下来用电池要输出5A,原装如果是动力电池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不是,那大不了后期换电池

后来用电池通过用原装电路实测输出只有3.9A左右,折合约16W
大概是电池内阻,还有开关电路的线阻造成,不过能有16W,也不错了

考虑到单片8205会不会扛不住,于是在原有基础上叠焊一片(参考某宝大流量保护板8205并联法)~~~
并联8205之后,输出还是3.9A...看来不并联估计问题也不大~~~

电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原来的线圈上并一个线圈,线圈串一个温控开关。。。

白菜变鲍鱼!富格锂电胶枪改装,重新设计电路板+单片机编程+Type-C充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258

网友:
站住,打打打劫

网友A:
感觉那个75度的温度保险 寿命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个75度的温度保险 寿命堪忧。

应该问题不大,10A的,预留了足够的余量
而且这种小热熔胶枪最高温度也就100度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10A的,预留了足够的余量
而且这种小热熔胶枪最高温度也就100度多一些 ...

功率太大,超温太多容易坏.

网友B:
8205  好像理论上只能过4.5A,超过就算过流保护了。

网友:
能不能把电压提高到7.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05  好像理论上只能过4.5A,超过就算过流保护了。

对哦,这点倒是没想到,看了还得再并一块8205

网友C:
怎么不用T12改,功率、升温、控温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T12改,功率、升温、控温都方便。

T12头子塞不下,空间长度不够

网友:
最好换紫铜管,那温升才理想

网友(2020-08-09):
学习了,设计不错。
不错,现在 很多 锂电 充电式 工具,使用方便,很好。

网友D(2020-10-12):
最简单的是用T12截断,我试过截断后的长度刚刚好,然后用喷枪焊上去。搞过一次因没有喷枪用铁丝捆绑导热慢不好用,最好是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T12截断,我试过截断后的长度刚刚好,然后用喷枪焊上去。搞过一次因没有喷枪用铁丝捆绑导热慢 ...

管子是铝的,喷枪试过,整个化了都没粘上

网友(2021-05-17):
卧槽  感谢大兄弟

网友(2024-02-14):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用T12改,功率、升温、控温都方便。

这里只有一节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