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再来研究一下长城2015款C30的遥控器

楼主(2020-07-10):
想学习一个小巧的遥控器,拆开确定频率以及编码方式。
PIC12F635 采用瓦纳技术(百度不到这个技术)的8位CMOS单片机:
  • KEELOQ® ,PLVD, 128 bytes of EEPROM data memory
  • MPLAB® ICD programming support or debugging support with optional header adapter
  • 8 MHz Internal oscillator software programmable
  • Name
    Value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 (KB)
    1.75

    CPU Speed (MIPS/DMIPS)
    5

    SRAM (B)
    64

    Data EEPROM/HEF (bytes)
    128

    Timers
    1 x 8-bit, 1 x 16-bit

    Number of Comparators
    1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125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
    2 to 5.5

    Pin Count
    8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view/560050/MICROCHIP/PIC12F635.html
中文PIC12F635.pdfhttps://www.docin.com/p-483072673.html

RF112YMM:
RF112无线编码芯片

https://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869328/MICREL/MICRF112YMM/672/3/MICRF112YMM.html

楼主:
占2楼,准备上 测试结果

楼主: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楼主:
433÷13.5=32.07407407407408
315÷13.5=23.33333333333333
根据这个计算结果应该是433MHz的频率,盲买一个试试,懒得测试了

网友:
这类都大同小异的,没啥好玩

网友A:
看的我一脸懵逼,lz至少把资料找对吧  那个msop -10  是10脚ic,你弄个16脚ic当资料,给你个正确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be64a1e281c758f5f61f67bc.html,micrf112才是正确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一脸懵逼,lz至少把资料找对吧  那个msop -10  是10脚ic,你弄个16脚ic当资料,给你个正确的h ...

大意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网友:
这是要复制车钥匙?

网友B:
想小可以抄板,再自己做个小号的PCB,从原钥匙上拆件组装一个,外壳找3D打印的搞,做的好了还可以开团卖给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小可以抄板,再自己做个小号的PCB,从原钥匙上拆件组装一个,外壳找3D打印的搞,做的好了还可以开团卖给 ...

这东西没什么抄的必要,现在生成式遥控器多的是,除非自己要求用原装,或者实在生成不出来,基本上锁匠都用生成式的。
外形大把大把的可以选,至少得有几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什么抄的必要,现在生成式遥控器多的是,除非自己要求用原装,或者实在生成不出来,基本上锁匠都 ...

想小,小到小拇指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小,小到小拇指那么大

如果不折叠的话,能缩小一半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