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须刀HQ8140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0-07-10):
好久好久以前的电须刀。慢慢的电池充电时间越来越短了。估计电池不行了。准备换。根据那个年代认为应该是镍镉电池,根据拆过电动牙刷换电池经验,认为是二节串联2/3AA镍镉电池。开拆,特殊螺丝,有论坛神器拆不是问题。结果问题是那个年代居然用14500锂离子电池,这个型号是sony的。猜错了,只好紧急买锂离子电池。搜来搜去选了德朗能14500锂离子电池。点焊测试,虽然有点虚标但还堪用。拆旧换新充电,一起呵成。满血复活了。
飞利浦电须刀

型号

拆刀头

特殊螺丝

打开了

锂电池

电路板

买电池、测试

测试

拆旧

换新

先充电测试再装

装好

充电

O了

网友A:
再战十年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战十年哈哈哈哈

噪音很小,贴面很舒服

网友B:
最牛的点焊机 没仔细拍下

网友C:
终于用上锂电池了,恭喜发财

网友:
不错,满血复活

楼主:
国产的飞利浦就差些

网友:
电池的话论坛的康康那里我记得看到过有拆机的索尼14500卖

网友D:
刚去某宝康康那里看了下 索尼的14500还有

网友E:
当初三环剃须好像挺贵不止一千多元,飞利浦的刀头质量比普通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去某宝康康那里看了下 索尼的14500还有

两方面考虑
1、想测一测这个德朗能咋样
2、这个电须刀是2005年产,配件电池估计也比较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三环剃须好像挺贵不止一千多元,飞利浦的刀头质量比普通的好些。

确实挺贵的

网友:
是的  我那时候买了HQ9090 三环双头的 ,小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牛的点焊机 没仔细拍下

老站有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用上锂电池了,恭喜发财

原本就是锂电的

网友F:
我胡子多,这3刀网对我来说不好用,几年前买过一把后二手卖掉,还是用20多年的松下大刀网速度快干净,就是松下电机是用铜刷寿命短,我3把松下剃胡刀都是电机坏掉,镍镉电池还是好的。

网友G:
可能是高档货的原因,偶20年前入的飞利浦是镍氢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高档货的原因,偶20年前入的飞利浦是镍氢的
等牙膏ing

那时候的各方面都不错,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胡子多,这3刀网对我来说不好用,几年前买过一把后二手卖掉,还是用20多年的松下大刀网速度快干净,就是 ...

刀头可以打磨。以前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