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两个定时插座,发现都是坏了同一个地方

楼主(2020-07-10):
只换这个安规电容能行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20-7-14 14:32):
谢谢各位,在各位的帮助下,今天中午用淘回来的0.33uf的替换,两个都恢复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没了,怎么不继续拆下去?

网友B:
碳化了?后级有短路吧,这个电容应该是阻容降压用的吧?不会负担那么大功率的,难道是毛刺击穿短路?

网友C:
可以。。换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化了?后级有短路吧,这个电容应该是阻容降压用的吧?不会负担那么大功率的,难道是毛刺击穿短路? ...

不会是电阻发热把这电容烤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一个即可。。。

谢谢,等找个换换试试,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怎么不继续拆下去?

等有时间的吧

网友D:
阻容降压电容耐压应该选400V,这个275V容易击穿的

网友E:
帮同事修理过一个定时插座,就是安规电容性能下降,更换后一切正常,那板上还有个可充电电池也易失效,楼主的比较简单,好像没有电池

网友F:
电容质量问题,压根就是低质量的安规,才会怀的这么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容耐压应该选400V,这个275V容易击穿的

这是安规电容不是CBB,直流标称耐压起码1500V以上,按要求来做最低是1850V
这个是质量太差了,换个大牌子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安规电容不是CBB,直流标称耐压起码1500V以上,按要求来做最低是1850V
这个是质量太差了,换个大牌子 ...

感谢提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质量问题,压根就是低质量的安规,才会怀的这么快

应该是这样,这个买时不值钱,应该不会用好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同事修理过一个定时插座,就是安规电容性能下降,更换后一切正常,那板上还有个可充电电池也易失效,楼主 ...

嗯,这个是最简单的,没有电池

网友H:
可以用容量稍大点的能用久一点,定时插座就这个容易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容量稍大点的能用久一点,定时插座就这个容易坏

容量变了,rc降压设计的电压也会变,不能随便换容量的

网友:
供电用的,爆浆了,一般换个容量类似的就可以。

网友:
这电容质量也太差了吧。。后级负载也就是一个继电器。。竟然都能两个同样的都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容量稍大点的能用久一点,定时插座就这个容易坏

谢谢,可以用0.33uf的吗?0.27的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容量变了,rc降压设计的电压也会变,不能随便换容量的

我也想找同样容量的,可是TB上搜不到0.27的,有0.22和0.33的,用哪种好些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