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京东内存卡插进去,拔不出来了//申请退货了,我该换什么

楼主(2020-07-10):
申请退货了,用钳子拔出来了,艹的不行,换什么
18元十年保的朗科?
25元5年保的东芝?我东芝吧

京东联名的内存卡卡真是qdhh,插进卡托出不来了,怎么办,难道要拆卡托?
准备给行车记录仪用,这速度还凑合吧

这卡是不是厚啊,现在申请售后京东能陪我一卡托吗

网友:
这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A:
再按一下就弹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下就弹出来了吧

你搞错口了,不是那个大口,是那个小口
太紧了我去,我不行了

楼主:
18加运费25,值吗
中国银行送的20代金券快到期了我就撸了

楼主:
诶呦我去日了狗了,没拔出来被我弄掉一块,这是不是都没售后了

网友B:
数据有价值的话 还是别买杂牌内存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有价值的话 还是别买杂牌内存卡了

行车记录仪用,算是没什么价值w?
现在我怕万一插记录仪里拔不出来了怎么办,京东又不会赔我一记录仪

给记录仪整怀孕了还能抓东哥不成

网友C:
这速度怎么比我的读卡器加TF卡,读写速度还要慢?

网友D:
18+25?亏得裤子都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25?亏得裤子都穿了

一共25
18+25我还买什么杂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怎么比我的读卡器加TF卡,读写速度还要慢?

与USB2.0有关系吗,没关系吧,没到瓶颈啊
这卡可能就这样了

楼主:
诶呦我c,我想起一事
等完成退款要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代金券不会过期了吧,应该是18号以后,现在也查不到
京东客服活人没有,都是机器自动回复
我再买京东联名商品我就是猪

网友:
你可以把卡套拆开一个缝隙就能出来了,也不至于内存卡会掉漆

网友E:
买雷克沙TF卡,我一直买质量不错,京东网页有展示读写测试图

网友:
与USB2.0有关系吗,没关系吧,没到瓶颈啊
这卡可能就这样了
--------------------------------------------------------------------------------------------------
这和读卡器是USB2.0有关,U3的TF卡要USB3.0读卡器在USB3.0接口上测

网友:
有些电脑的TF卡槽也是这么坑,害得我拆了好几次电脑后盖外壳。后来干脆用双卡双读双接口的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雷克沙TF卡,我一直买质量不错,京东网页有展示读写测试图

但是如果是手机用,我可能会考虑性能
行车记录仪,我只想买个便宜质量不差的,太好是浪费

=============
京东把东西拿走了,

麦克赛尔了

网友E:
这是同一张TF卡在USB2.0和USB3.0测出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同一张TF卡在USB2.0和USB3.0测出的速度

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