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从小风扇里换下的电机

楼主(2020-07-10):
小风扇突然不转了 拆解检查是电机坏了 找了个差不多尺寸的电机换上 这个拆下的电机 看看结构 顺便拆下磁铁利用

网友A:
安慰,也只能拆磁铁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慰,也只能拆磁铁玩了

换两片电刷继续服役

网友C:
我年少无知时拿八宝粥罐子剪铁片换的

网友:
小时候拆过很多这样的电机,最后都因为磁铁没办法装进去而报废!

网友:
有刷电机用不时间长的

网友:
看上去是小功率电刷,不适合风扇和四驱车等。耐用的话应该换碳刷电机,最好用电脑风扇无刷电机和叶片,改在USB风扇里。现在的充电风扇很多为了低价竞争,不少变成有刷电机款式。

网友:
这种噪音大 风量小 寿命短  价格战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年少无知时拿八宝粥罐子剪铁片换的

铁皮的好像容易打火,我拆继电器里面的铜片剪成电刷大小焊上去,很好用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好了,这个不用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年少无知时拿八宝粥罐子剪铁片换的

你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玩四驱车的时候也用易拉罐剪成碳刷的形状修过电机,因为穷

网友:
这种电刷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
有刷的大家都说容易坏。 不知道 小时候那个四驱车跑那么快,那个马达难道不是有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两片电刷继续服役

优秀,我直接换了个sony光驱的电机,貌似寿命好多了

网友:
我小时候把剃须刀上面的1.2V电机接到3.6V电池上转的贼猛,电机里面都在发蓝光,久而久之电刷就磨断了。这种廉价直流电机上的电刷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