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0-07-10):
也是朋友丢的,好像是个测网线的,旁边还有个开关,打开就是沙沙声,中间旋钮可以调声音大小,难道可以听网络信号?

网友:
网络寻线仪的接收端

网友:
在接交换机那端,一大堆的线头,如果线标没做,或者丢失,怎么知道哪个头对另外哪个头?

这个仪器就可以上场了,一头接上一个音频发生器,另一个用一个音频感应头靠近线,对应的线,声音最响。这不就找到了?

网友:
寻线仪,既可以寻线,也可以测线序。

网友:
只有这个,一点用都没有呵!

网友:
寻线仪接收端,只有一个。。。。用处不大,靠近交流电线路会有交流声。

网友:
这是高科技间谍器材,金属探头靠近网线就会窃取该条网线的数据情报,会将网络数字信号转换成音频信号,需要配合密码本一起使用才能解密。

网友:
这一半用处不大,你要是有发射端,没有接收端的话,还可以用个收音机暂时顶一下,光有这个接收端没啥用

网友:
上联有了 还缺个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