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数字万用表VC98

楼主(2020-07-10):
弄到一个二手万用表胜利VC98,它是3 3/4位数字万用表,最大显示数为3999。显示测试结果下有模拟棒条显示。到手后即拆开看看。其拆机图见附图。
        该机在显示屏下方有五个按钮,依次为红色POWER,以后是四个灰色,依次为COMP,MIN MAX, REL,AUTO H。因为没有说明书,使用过程认为MIN MAX为测量过程中出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该键下还有AVG字样,应该是平均值;REL按钮是万用表的归零按钮,当测量低阻值电阻时,表笔短接显示一个小阻值,按下REL,右上角显示0.000,再测电阻时,右上角显示清零后的数值;COMP应该是比较键,另一个键AUTO H应该是自动和手动切换,但是不知干什么用,怎么用。
        该机有胜利仪表专有的三个特殊元件,在显示屏下的有一个集成电路CEIHK VC98,还有一个似乎是芯片和元件组合的模块HIC-001。另一个在旋转 拨盘旁的HIC-003。见图五。
拆开后检查,发现400ma的保险管断路,旁边的4个保护二极烧毁3个,其他未见烧毁痕迹。更换保险管及1N4007二极管,装配后和正在使用的万用表校核,电流档,电压档,电容档显示正常。
         该机在显示屏下方四个灰色按钮的作用及用法请师傅指教。

网友:
我用vc97,感觉还可以

网友:
有个同款吃灰,我那个总体感觉如下:反应慢,模拟条就是摆设,显示不清晰

comp那个按键,不知道干啥的
min/max,最大/最小值
rel,去皮,去底数,归零,反正就是现在显示啥,按一下,直接变成0,扣除了当前显示的值。
auto/H,自动挡?按住是自动,或者锁屏,或者按一下自动,按住锁屏

感觉吧,不值得折腾
而且感觉这表的保有量比较少,折腾的人也少,我这种不懂电路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折腾。

网友:
价格合适的话想收一个玩玩,可以吗?

网友:
很久没看到过分立元件的万用表了,现在就清一色贴片零件加牛屎比较多了

网友(2025-07-01):
很久没看到过分立元件的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