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好多了都不认,求SM2246XT+29F32B08NCME2开卡工具

楼主(2020-07-10):
求开卡工具下了好多了都不认

主控
SM2246XT H AA
P2MS66.00
29F32B08NCME2的颗粒

网友:
这不就是l74吗?是个2246xt工具都能开

网友:
先要看可认到主控啊,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中要能看到2246aa,然后才能开卡,如果短接了这个都认不到,那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2020-09-20):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O0609A_FWO0529A_RDT_NEW

装进硬盘盒,短接JP1,插上USB口,去掉短接。开软件。仔细看板子哪个是JP1

网友(2021-05-08):
你开卡 成功了吗,用的是哪个工具,我有块跟你一样的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不认?是不是有颗粒炸了?上个图看看

网友(2022-01-01):
下载试试看怎样,有的版本写入速度才100m多

网友(2023-02-09):
我正在学习开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A:
装进硬盘盒,短接JP1,插上USB口,去掉短接。开软件。仔细看板子哪个是JP1

...

金士顿120G 2246xt,镁光的颗粒,就你这工具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