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吃灰的点焊机求推荐

楼主(2020-07-10):
弄了几十节骚尼电池准备弄几组电池吃灰之前做了3块用焊锡的,最近看了闲鱼的点焊机成品好像价格下来了也没必要自己买变压器做了,一种带外壳里面是微波炉变压器的到手用168,还有2个3000F法拉电容的200多,不知道哪种好点求推荐,不是专业玩电池所以偶尔用用大多数试试应该是吃灰的

网友A:
首选2个3000F法拉电容的200多的,焊的效果比变压器好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偶尔用用买便宜的就行了

网友C:
看到有铅酸电池用作点焊机的,感觉个人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铅酸电池用作点焊机的,感觉个人挺实用

还没看到……这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用用买便宜的就行了

确实,经济适用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2个3000F法拉电容的200多的,焊的效果比变压器好是不争的事实

不太懂,回头再看看有没价格更美的,不知道法拉电容的自己买套件会不会便宜点

网友D:
去年做了个4电容的。轻松点0.2纯镍,现在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做了个4电容的。轻松点0.2纯镍,现在在吃灰。

我焊几块也是吃灰的命,锡焊好像也还行,至少是省钱的

网友:
锂电池点焊机也可以。

网友E:
吃灰,做过180电容的,也做过双变压器的,都在吃灰,点焊过的电池不到三位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吃灰,做过180电容的,也做过双变压器的,都在吃灰,点焊过的电池不到三位数 ...

双变压器什么方案呢,变压器如何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变压器什么方案呢,变压器如何连接

我用双变压器主要是怕单900w变压器功率不够,恰好有个700w的也就一起用了。双变压器可并可串,主要是看你次级用的多粗的线,因为窗口就那么大,粗线圈数少电压低,串起来用。线细圈数多电压够,并起来用,变压器要一样,否则电压差的多不好。我是串的,大变压器绕了4圈,小变压器绕了3圈,初级并起来接市电,次级串起来,串的时候测一下,如果电压变小了就换下接线顺序。我的是大变压器单独是2.8伏,小的2.1伏,串起来4.9伏,搭配时间控制板。点焊过0.15镀镍到32650平头上,时间调到最短,效果尚可,火花也小

网友G:
pdd看到有软包动力电池做能源直接点焊的,下来百元左右,要求不高估计是最佳选择吧,可以做小白试试

网友:
3000f电容点焊机淘宝大概140元左右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G:
pdd看到有软包动力电池做能源直接点焊的,下来百元左右,要求不高估计是最佳选择吧,可以做小白试试 ...

我买二手的锂电才80元

网友:
买了个二手的sunkko709,前段时间拉出来发现不触发了,自己折腾半天没搞定,最后抱着一线希望问了问他们淘宝官方店客服,虽然不是在他们家买的,但能不能付费维修,没想到厂家答复可以修,并且没收费,自己付来回快递费就好

网友:
前段时间出去帮人做事,在商场的楼顶看到好几个很老的照明射灯用的汞灯还是钠灯的镇流器,非常大个,看到的第一想法就是做点焊机。都是已经不用了的,就拆了个近的回来。关键是我几乎没怎么折腾过电池

网友:
可以买个用动力电芯或者大铅酸做电源的板子 一套带笔闲鱼不到100 点0.15没问题 用完了再卖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