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搞过语音识别系统的TX吗

楼主(2020-07-10):
如题,请教

不知最少量的语句 对内存容量要求是多少?(用于训练的语言库可以少些,假设只三、五句话)

希望是有比较高的识别率

STM32F0/F1这样的低档货玩得转吗

不依赖XX云 本地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十几二十几的那种wifi故事机的方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本地识别的功能。
那种方案如果都是服务端端识别的话,估计服务器带宽和系统负载压力很大。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本地识别成文本或者其它语义然后发送到服务器的。

网友:
这个要找贾维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十几二十几的那种wifi故事机的方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本地识别的功能。
那种方案如果都 ...

是个思路

楼主:
确定是贾。。?

不是真维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贾。。?

真维斯是什么?
贾维斯应该是传说中的英式管家
语音识别还是用API接口联网处理吧

网友B:
试试语言识别IC,比如:LD3320,个人感觉这个就是个玩具型IC,嘈杂环境直接无法识别,你也可以淘宝下,我看有其它离线识别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语言识别IC,比如:LD3320,个人感觉这个就是个玩具型IC,嘈杂环境直接无法识别,你也可以淘宝下,我看 ...

感谢回复

网友C:
这东西,如果没有电脑端(云端),估计即是玩具。。。。。 Xun飞可以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如果没有电脑端(云端),估计即是玩具。。。。。 Xun飞可以参看。。。。。。 ...

看到有个介绍   不知我有没有理解错 :

只要本地FLASH空间足够多  可以通过电脑端向服务器获取相关的语音指令  存储在本地单元
然后就有比较好的效果

目前只是有点兴趣 还不打算投钱下去

网友D:
方案1:现在广泛使用的,都是云方式的,包括上面说的讯飞之类的,全是云方案,需要大型机来运行。数据量根本不是一片单片机可以承受的。
方案2:有专用ic,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某宝有模块,100左右,需要把你想识别的语句的发音事先录进去,不能识别含义,只判断发音。
方案3:手机上的语音助手,比如windows早期的语音助手和windowsMobile上的语音识别。windows早期的语音助手能听懂挺多东西,后来升级改云了,超垃圾。windowsMobile上的语音识别跟方案2的专用ic效果差不多,可以事先录制一些控制语句,还能简单识别如:“播放歌曲《xxx》” 歌曲名字来自实际曲库。软件要先扫描一遍,同样还有打电话给x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案1:现在广泛使用的,都是云方式的,包括上面说的讯飞之类的,全是云方案,需要大型机来运行。数据量根 ...

windowsMobile阵营的开发者跑得早的估计都出息了
撤得晚的都是被M$坑的

网友:
用过LD3320,真的就是玩具级别的,安静环境都会出现识别错误,嘈杂环境更加不用说了。
有看过用单片机做的论文,大概就是先把声音录下来,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声音的一些特征,然后再跟语音做对比,没见到实物,不好判断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