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美的c21-wk2102电磁炉

楼主(2020-07-10):
一台美的C21-WK2102电磁炉,网销机型(垃圾的代名词),不通电不加热,打开后发现保险,IGBT,整流桥都挂了,线盘(手掌大小的垃圾货)的接头处(连接IGBT的集电极的一端)已经烧焦,估计是线头烧焦打火,导致IGBT,整流桥烧毁,将上述元件更换,原机的IGBT(H20R1353)换成H20R1203,整流桥换成15A 800V的,保险换12A 250V,这样先修好主板再处理别的问题。

接下来重点是铝线盘线头的处理,漆包线直接用火机烧了去漆即可,没必要上去漆水,要保证每一根漆包线都去好漆,不能断股,否则线盘会过热烧毁(断股横截面积减小内阻增大导致发热加大),烧焦的线头用接线端子压接,如下图这种:

压好铝线一端后,再压接铜线一端出来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烧焦的铜皮用绿油覆盖下,再用紫外灯固化好。网上说的别的方法(铜丝缠紧铝线镀锡)接头发热过大,几天就烧了,不靠谱,这样处理好之后,经过两天的烧水炒菜实验,拆机测线头温度也不太高,焊点也没融化,一切正常。这是焊好线头焊点拍照:

这是两天使用后拆机的焊点拍照:

焊点基本没什么变化,说明这样处理是经得住日常使用的

末尾说下,焊在主板上的连接线直接用坏IGBT的腿就行,废物利用,然后用704硅胶把主板上元件一面过孔覆盖下就行了: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处理这种铝线盘的垃圾电磁炉

最后,要修手机等电子产品可以找俺,坛友优惠

谢谢大家观看,希望各位兄弟多多点赞多多打赏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拆修一台富士宝IH-P200电磁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996

苹果手机CPU和暂存植锡要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22

安卓手机CPU拆装注意事项(多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243

重装小米4c CP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7

维修坛友寄修的红米4(高配)4G信号弱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860

维修坛友寄修的苹果5C手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932

分享下本人修手机的工具及心得体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694

网友A:
修手机的朋友,这炉子是自用还是给别人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的朋友,这炉子是自用还是给别人修的

老家家人用的

网友B:
铝线盘真不耐用!大部分人都不修,买新的去了,如果去修好几十块,不如买新的!

网友C:
家电维修论坛看到的处理方法,据发帖者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电维修论坛看到的处理方法,据发帖者说效果不错:

不行的,照着这样接,两顿饭功夫下面的焊锡就融化了,线头还是会烧焦,接触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盘真不耐用!大部分人都不修,买新的去了,如果去修好几十块,不如买新的! ...

买台新的也用不了多久,便宜的都是铝线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家电维修论坛看到的处理方法,据发帖者说效果不错:

绿猪,你的图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绿猪,你的图挂了

看来直接引用那边的图片链接不行,重新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直接引用那边的图片链接不行,重新上传了

家电维修那个铜铝什么玩意焊在一起?焊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电维修那个铜铝什么玩意焊在一起?焊锡吗

先把铝线头去掉绝缘层后用镀了锡的铜丝缠上,然后外面再绑铜丝,然后再上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把铝线头去掉绝缘层后用镀了锡的铜丝缠上,然后外面再绑铜丝,然后再上锡 ...

那铜铝之间还是机械连接,楼主这个也是机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铜铝之间还是机械连接,楼主这个也是机械连接。。。。

如果不用螺丝压紧很容易发热的,两顿饭功夫线头必烧

网友:
某宝有卖专用接头,叫铜铝过度电线连接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台新的也用不了多久,便宜的都是铝线盘的

生活当中有几个人知道铝线盘!大多数人只认品牌,不耐用就换个品牌。就我们数码人晓得这个,知道铜盘老货才更好。

网友:
美的 网销和实体居然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活当中有几个人知道铝线盘!大多数人只认品牌,不耐用就换个品牌。就我们数码人晓得这个,知道铜盘老货 ...

是的,铜线盘的老货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