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此芯片型号?丝印2401-89FA

楼主(2020-07-10):
找不到此款芯片的型号 跪求大神指点,看图

网友A:
我查到的是DS2401P+TR ,64位唯一ID芯片,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是DS2401P+TR ,64位唯一ID芯片,你看看是不是

8P的 上面3P 下面3P 左边1P 右边1P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特殊的24c01呢,就是顺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