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更新:不同版本夏科32g内存卡测试。比用券还优惠的时候淘宝客们却不推了

楼主(2020-07-10):
夏科牌子的内存卡质量还算可以,起码不是扩容卡,当然也确实会有故障率。内存卡在我看来除了三星、闪迪、东芝、真金士顿也还行,外都是杂牌,既然买杂牌那就买性价比高的。

这次趁活动买了不同版本看看,看下是真有区别还是光印刷上的区别,若只是印刷区别那以后每次活动只薅最便宜的版本就OK了

注:①活动早已结束,但他家经常搞活动,想上车的可以加购物车等活动。这次买的时候是直接半价抢购的,无优惠券,但价格却比用券还低,但因佣金极低,论坛淘宝客们没有推送,所以,论坛广告区的那些商品,你懂。
②下面的测试为了省时间,用的是软媒的磁盘测试工具测试在剩余2G空间时使用300m左右的数据量测读写性能,rwtest测试全盘读写,实际拷贝文件曲线图看读写波动。没用也不想用测ssd硬盘的assd测试。
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版本,有时候的确实不错,有时候的就一般般了。此次的测试仅代表近期版本!!!!近期推荐天猫联名黄卡-摄像头/记录仪款。

此次买的版本和价格如图:淘金币可以抵扣一点_2毛多点,返利可以抵扣一点_2毛左右,有的用了点红包,原价是前面的价格,后面是实际支付的。

正题:卡的正面及背面(包装不拍了,就是通用的纸卡包装)

天猫联名版绿卡-标准版(商家说明不能用在监控/行车记录仪)
总结:已通过软件确认读卡器在usb3.0工作状态,速度慢,容量略低,非扩容,存个歌曲之类的还行,比前几次活动的非联名的普通绿卡差不少,之前买的绿卡还能做到全盘15+的写和80+的读,此卡应该不是qlc闪存,qlc读取是不慢的,应该还是tlc闪存只是可能不支持ddr加速或者坏块多以容量优先的方式生产的

天猫联名版黄卡-记录仪/监控用版
总结:大致200MB+的缓存,缓存内写速度60+,缓存外20+,容量足,猜测l06b(mlc)闪存,个人认为三种卡里最好的,此卡适合手机/相机使用,200+的缓存足够相机及手机高速写入了,缓存会在空闲时自动释放恢复。

非联名的红黑卡-手机/相机版
总结:也算是足容吧,读写有较大波动,应该是tlc闪存了,说是适合相机使用,但我觉得,还是上面的黄卡更适合,

楼主:
没有券,返利也很低,所以淘宝客们不推了,淘宝客们推广的时候用券9.9,现在半价7.45-淘金币抵扣,更便宜了。店家今天搞了4次半价活动了,因没了淘宝客的推广引流,所以也很容易抢到,甚至抢购半小时后还有半价名额

网友:
以前的夏科32G标版,读写还不错,基本读几十写二十左右,618红包入手3张夏科联卡标版,2张都出现问题,足容量非扩容,但不能通过Urwtest和H2testw校验,实际拷贝MD5不一致。

网友A:
9.9的64G才是车
64G很少有20M的慢速卡,32G的很多20M的慢速卡
金弓达现在卖的全是慢速卡
夏科要看脸,如果是一个月前有买的话,大概率是慢速卡

网友:
我也9.9上车一张32G:lol:

网友:
夏科之前买的都是写20读90的卡,618期间买的全是读十几写十几的,找客服换了两张,换回来一张是读90的,另一张还是读十几的,懒得再折腾了

网友B:
夏科U盘没怎么用就坏了,还有两个没用过,我都后悔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的64G才是车
64G很少有20M的慢速卡,32G的很多20M的慢速卡
金弓达现在卖的全是慢速卡

只上过一次14.9的64g,9.9的64g卡没碰到过,金工达的确实不行,夏科的确实存在掺着卖的情况,但没怎么见扩容卡的情况,杂牌卡我都不放手机上用,要求就是足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科U盘没怎么用就坏了,还有两个没用过,我都后悔买了

以前活动买了4个32g过,就坏了一个,在杂牌队伍里总体来说还行吧,我存相对重要的东西一般都用闪迪或三星的U盘

网友:
618那批联名卡不行,读取20多

网友:
不同版本夏科32g内存卡测试预告。比用券还优惠的时候淘宝客们却不推了

网友:
现在还有优惠券吗?

网友:
9.9的没找到

网友:
这么说买64G的吗?

网友:
没毛病,32g的读80写20,64的读90写40,都是几块钱买的,感觉不错了,不存重要东西就行了。

网友:
车在哪里,还开吗,我要上车,

楼主:
内容已更新

网友:
我的9.9 64g卡 也是写速度只有25 读85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券,返利也很低,所以淘宝客们不推了,淘宝客们推广的时候用券9.9,现在半价7.45-淘金币抵扣,更便宜了 ...

那么,什么时候才有半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什么时候才有半价呢?

这个应该问商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