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说多了都是眼泪,一旦习惯固态U盘就很难回去了

楼主(2020-07-10):
请把楼主是傻子,打在回复的第一句,一入火坑深似海,现在已经跳出坑了,不再玩了,还是请兄弟们不要轻易入坑,入坑也要简简单单的买个S37 64G就算了,当然用还是很爽的,一旦习惯固态U盘就很难回去了,

SM2258H单贴BGA316版本,2258H双贴宽内存版本,2258H微冷版本,2246EN,2246XT双贴长版本,2246XT双贴带保护长版本,2258XT长版本,2246XT双贴G2版本,2246XT单贴G2版本,2258XT双贴G2版本,SM3350 G2版本,NS1081双贴G2 256G版本,爱国者U391 2258XT JMS578版本。
有什么需要问的就尽管提问,反正本人是脱坑了!

网友:
想问一下还准不准备再入坑

网友:
有钱人的世界,别人不懂得!

网友:
S37 64G现在卖多少一个。想买个

网友A:
最大容量是多少?

网友:
楼主是傻子!我还在用512M和1G的U盘,够用就行,多了就是入坑。

网友:
楼主给大家分了吧,前十楼回复有效

网友:
楼主是傻子
可以送我一个U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容量是多少?

2258h 镁光l06b 1T

网友B:
3280 双贴106 mlc 256g ,3.0口下拷贝文件巨热烫手,板子直接装在G2旋转金属里,如果搞散热的话,楼主一般如何操作的,颗粒主控用到热帖叠加到外壳吗,手里还有3281同款G2板子和金属旋转外壳

网友:
你这是  出摊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h 镁光l06b 1T

既然出坑了,低价给大家伙分了吧呵呵

网友C:
请问楼主,G2哪个版本做wtg好,并且温度不高,

网友:
我手上几个U盘,都是32G的普通货。。。。。。

网友:
U盘和固态一对,真正实用的还是挂在钥匙串上的那个迷你64G金属U盘,写入15读取25差不多也够用,最主要是方便,挂在钥匙上很不起眼和碍事

网友:
以前不会做就买,现在会做了,想做的欲望却没了,看看up盘,数数也有20几个

网友:
9.9包邮解君愁

网友:
送朋友送亲戚不用太BT够用就行了一般都还在win7上挣扎呢不是专卖U盘的46xt以上就别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0 双贴106 mlc 256g ,3.0口下拷贝文件巨热烫手,板子直接装在G2旋转金属里,如果搞散热的话,楼主一般 ...

L06B的颗粒巨烫无比,我有的是铁那种软软的到热帖,有的是直接灌热熔胶,灌热熔胶的时候用风枪辅助或者吹风机,3280还是温度挺低的,58XT G2才是烤山芋呢,为什么用3280,30元太贵了,还不如50元买一个长版本的58XT,长版本的58XT温度稍微好一点,3280现在价格颗粒丢经垃圾桶了,和3281基本有什么区别,4K,3281 328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G2哪个版本做wtg好,并且温度不高,

G2版本的话都不行,温度好一点的话就是3281,千万不要买3280,那玩意和3281一样,30大洋还不如2258XT长版本,G2版本的话温度最低的是2246XT单贴,记住是单贴,MLC在46XT上磨碎也不是那么夸张,用WTO个人感觉是最合适的3280 3281虽然有4K,单仅仅是有,能用还是46XT单贴(您是需要G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