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制冷剂怎么会用水龙头这样的方式灌的?

楼主(2020-07-10):
看电视上315曝光假冒R134A制冷剂 都是用R12之类的替代的   但是有个细节 广东那边生产的厂家 是用一个大罐子 上面有个水龙头 我清楚的看到CCTV上面的视频是  工人用水龙头拧开  然后把铁罐放下面接一罐  然后盖上铁盖 旁边封口机封口  这就奇怪了  我记得制冷剂只要打开阀门都会变成气体  这怎么会是液体状灌入瓶子的 而且还是敞开式的灌装  这不是把空气也灌入制冷剂瓶子内了?

网友:
应该是制冷剂在压力容器中是液态形式,当容器和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打开阀门就制冷剂就以液态形式往外流了,就跟自然界的水的一样,温度高了就成水蒸气,常温下就是液态,只是制冷剂的沸点比较低而已,如果温度低到一定程度还会凝结成固体。

网友A:
液氮倒出来的时候也是液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氮倒出来的时候也是液体啊

这个解释非常到位,听说液氮是用热水瓶去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非常到位,听说液氮是用热水瓶去接的

上学时听老师说过干冰用热水瓶装过的

网友:
回收的,杂的,杂质,含量,混有油,冲装混入微量空气等

网友:
压力高了就会变成液态

网友:
温度低是液态,倒入容器挥发一点在表面会挤掉上面空气,再密封,罐内还是很纯净的

网友C:
可能是有像气门嘴一样的!接上自动打开阀门!

网友D:
量多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多不差钱。

杂牌的冲装量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有像气门嘴一样的!接上自动打开阀门!

没有气门嘴  明显是水龙头拧开的

楼主:
应当是这个意思  其实损耗还是挺大的

网友:
你肯定没玩过打火机还是满气的时候直接把出气头拧下来  里面的气体就可以直接倒手上  而且不会炸  还很凉快  还会慢慢变成气体挥发

网友:
楼上说液氮的那位说的很对,还原需要吸收大量的热量,周围空气没有这么多热量,所以气化还原就会变慢,再说了如果真的秒气化,那岂不成了炸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当是这个意思  其实损耗还是挺大的

所以杂牌的量有多有少,毛重差个50克以上很正常

网友:
制冷剂不一定是液氮,也可以用其它高导热性液体。这关键是看用什么样的制冷压缩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非常到位,听说液氮是用热水瓶去接的

正确称呼应该是保温瓶,保热也保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称呼应该是保温瓶,保热也保冷

习惯这样叫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部分是用来保热,保冷使用的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