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突然断电,踩着去上班累死了.....

楼主(2020-07-10):
电动车的原车电池大概就用了一年,一直好好的,基本是5、6天左右充一次电。前阵子突然出现断电现象,具体是:电量显示3格的时候(满电4格),会出现突然断电现象,显示满电时是不会出现这个现象的。长时间断电或者拆电池重装都不能重新启动,唯有插一下充电器才能重新启动电动车。
印象中出现这个问题前好像摔过一次电池,但是又不肯定是不是这个问题。今天才出门一会就断电了,被迫踩着回公司,大热天踩了5公里,真的累死了。回公司后量了一下,显示27V,满电是54V。
请大哥们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这电池性能还是很好的,要么就是其中一部分出了问题。
电池一共52粒18650电池组成。

网友A:
某一串有开焊或者某一串有明显的内阻容量偏差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一串有开焊或者某一串有明显的内阻容量偏差过大

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怎么测?

网友:
电池组最好选用大品牌电池

网友:
我电瓶车 也是有一次突然断电,莫名其妙 就算没电也是骑着慢这样。 后来发现居然是空气开关的线松了,全部重新拆装下线接头,居然恢复了。

网友:
我拆过几组,一般都是坏8个,4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怎么测?

使用内阻测试仪测试。

网友:
我的方法:万用表表笔上并个12伏灯泡,挨个测电池电压,那个电压低一般就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8楼的方法经济,但是内阻还是不能确定。但这个方法能很快找坏电池。

网友(2020-08-09):
电池组的使用寿命到了,即使更换了失效的电池,其它的电池也会陆续到期。最好是换新的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
这一堆,一个坏,不管,其他也会完蛋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之前我的小电驴偶尔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推到修车的地方去问说是接触不良,把电池拆开发现接线柱都烧黑了,把线重焊就OK了...

网友:
不要用这种不靠谱的18650咯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初步判断为电池组中有的电池坏了,导致触发保护板保护关闭输出,所以插一下充电器才能重新激活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初步判断为电池组中有的电池坏了,导致触发保护板保护关闭输出,所以插一下充电器才能重新激 ...

是这样,换了几粒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换了几粒电芯。

而且锂电最好注意安全,这玩意可是个脾气暴躁的温柔姑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怎么测?

一排白色的电池检测线,相邻两根为一串,电压3.6-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