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用V29,V59之类的液晶驱动板组过显示器的坛友吗?HDMI能输出音频吗?

楼主(2020-07-10):
我试了两个版本的V29貌似HDMI都不能输出音频,有用过这种板子的朋友吗?

网友:
倒是装过台,就是没条件用HDMI,真不知道了

网友A:
这种液晶驱动板HDMI口是输入好不,声音就要喇叭接驱动板上的扬声器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液晶驱动板HDMI口是输入好不,声音就要喇叭接驱动板上的扬声器输出口

本来就是输入啊,电脑能输出HDMI音频啊,接游戏机也能输出HDMI音频啊,就是不知道这板子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v59在用没问题

网友(2020-10-22):
正好疫情期间用V69做了台电视:22寸显示器+乐华V69改老人专用电视
试过斐讯N1接上后可以有音频

网友(2021-04-21):
如果是电脑输出HDMl的话,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那种万能板大多是显示器改小电视用的,

只要主板上带功放,喇叭接口,肯定就支持音频输出,这不用怀疑的。

记得还有的支持U盘媒体播放的,支持U盘直接刷屏参的。

好久以前用过几块,HDMI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