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利用罗技K230主控DIY个凯酷84无线优联机械键盘。热插拔轴座带灯

楼主(2020-07-10):
首先感谢论坛的@浣花洗剑 坛友(开源打样文件),谢谢送我的pcb 然后才有了这个机械键盘的诞生 再次感谢!
先来看看成本,等原件啥的,前前后后搞了一个星期了。文笔有的乱 大家随便看看吧。这个帖子就是用这个键盘码的。图估计也有点乱 凑合着看吧谢谢大家!
罗技k230 闲鱼买的39包邮 还带优联,还送了电池,成色新的一样,主要就是拿来拆主控用
凯酷84闲鱼搜的50包邮,成色外壳还行,就是键帽不太OK,有一个坏按键,主要是利用外壳和钢板
小钻头加4056充电芯片一家买的3块钱还包邮 超值
s8050,插座 排线红绿灯和贴片晶振另一家买的6.36包邮,划算
5907 8毛7还包邮,爽
贴片电阻包6.9包邮 33种每种20只 可以啊
贴片电容包7.7包邮 25种每种20只 可以啊
6028贴片灯珠9.9包邮100只
6616芯片和typec一家买的 3.64包邮
还有凯华轴座本来是买新的41包邮100颗,但是卖家说下个星期才有货,然后闲逛发现闲鱼有个卖104键PCB带凯华轴座,才25包邮,可以啊,买来拆。
轴用的罗技G710+上拆的,反正是闲置的,这个是樱桃茶轴的 手感好 棒棒哒。拆之利用。
人工和PCB不计 成本共计152左右
键帽利用了一部分罗技G710+的键帽,个别大键不能用,比如空格键就用的原来的键帽
这个洞钻的一般般,不过还行能用。移植主控完成后测试每个都触发,没有连击啥的,但是都搞好装上定位板后发现按8下esc竟然f4也会同时按下,按f8连数字8也会一起按下,奇怪了,难道是飞线不对了?拆了定位板测试又正常,晕,定位板是铝的。可能和pcb短路,就在和pcb有接触的地方贴上了胶带,然后装机测试正常了。还有个问题是这个樱桃茶轴原来是插针的那种,贴片灯珠的光透不出来,我就把每个轴的洞扩大,这个累人搞了一个下午,但是最终还是透光率不太好,关灯才能勉强看到微亮。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估计四川那个在卖拆了主控的k230就是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四川那个在卖拆了主控的k230就是楼主

不是哦,我是温州的,拆了主控的没法卖了吧,有啥用。直接扔。不过拆了轴的凯酷84PCB倒是被我卖了25块钱

网友B:
充电电池待机能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待机能用多久啊?

不开灯的话估计可以用好几年  开灯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我也是闲的蛋疼,和楼主一样改热插拔。用的鸡眼。。。结果改了过后全部串键。。。只有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闲的蛋疼,和楼主一样改热插拔。用的鸡眼。。。结果改了过后全部串键。。。只有拆了 ...

估计就是定位板和pcb之间哪里短路了。我的是定位板和pcb接触的地方短路,我贴了胶布已经解决了。正常使用中。

网友D:
电池容量小了  目测600mah左右   你这个键盘开灯估计也就15小时左右的续航    我改一般2000mah的电池  最多4000mah的电池   看键盘空间来定   目前已经改了几十把了

网友E:
挻佩服你的,手工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小了  目测600mah左右   你这个键盘开灯估计也就15小时左右的续航    我改一般2000mah的电池  最多 ...

我是手头上合适的电池没有找到,顺手拿了这个,这个估计600都不到了,老化了,下次找个合适的放进去,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目前暂时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挻佩服你的,手工量太大。

还行吧,有空的时候慢慢来,一步步搞也不怎么烦

网友F(2020-08-14):
想问一下k375s和k230两个主控选哪个做比较何使?

网友G:
买些RGB的轴体或者国产轴透明轴体,把透明上壳拆了换到键盘上就能看到灯光了,因为你用的是轴底灯,正常的樱桃轴壳子不透光,所以效果不好,把上壳换透明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些RGB的轴体或者国产轴透明轴体,把透明上壳拆了换到键盘上就能看到灯光了,因为你用的是轴底灯,正常的 ...

我拆了几个国产透明轴上盖,换上去很紧,打字都影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几个国产透明轴上盖,换上去很紧,打字都影响了,

樱桃RGB的透明盖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k375s和k230两个主控选哪个做比较何使?

375的好,功能全。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

网友H:
楼主这是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樱桃RGB的透明盖应该可以。

要是有樱桃RGB的轴的话 我就直接用了。。。问题就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是飞线啊

没有办法啊,。打了洞不飞线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