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广告好过分

楼主(2020-07-10):
cm201-2,
没有线,不方便拆机刷,
原厂固件没动过,

以前还只是开机一个静态的移动的业务广告,
这两天突然就变了,
开机还没等连接验证服务器呢,
直接就视频广告了,
混蛋啊!!!!!

要怎么把它给干掉?

网友A:
刷机+屏蔽ip,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屏蔽ip,O(∩_∩)O哈哈~

好像这型号好几种主版,
怕搞错了,

要是知道域名还可以在路由上屏蔽一下,
没搜到哇

网友B:
搞个BCM5357 CPU的路由刷个NR236W固件 通过这个路由去联网 就能抓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BCM5357 CPU的路由刷个NR236W固件 通过这个路由去联网 就能抓到地址

可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更新,
目前来看是下到本地了,
没尝试去删除文件,
因为不知道他会给下个什么新的回来

网友C:
这是有捆绑的盒子,只能靠刷机解决。但要找到合适的刷机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捆绑的盒子,只能靠刷机解决。但要找到合适的刷机包才行。

网友:
可以在系统软件里或者用户分区看看有没有多出来的软件,root之后删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