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金河田”牌小音箱

楼主(2020-07-11):
拆个“金河田”牌小音箱

网友:
看起来像数字功放

网友:
金河田Q1,是真的。

网友A:
大概率是国产TEA2025,

现在厂家连 2030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看了半天,放大了看,还是没看清楚功放芯片是什么。请明示。

网友:
想当年很便宜

网友B:
应该是2030吧

网友:
就是个2030芯片来的,做工还行

网友:
楼上怎么看出是2030?4楼都说了

网友:
2.1的0.1,居然用开关电源,而且功放芯片貌似TEA2025
等牙膏ing

网友:
整体感觉还不错,但功放2025就太一般了。

网友:
目测利润300%

网友:
肯定是TEA2025,不过一般都用UTC2025更便宜吧。
这芯片很容易认,DIP-16封装周围一大堆电容。前天就自己焊了一个电路,TEA2025,看了Datasheet以后就开始吐槽这货怎么需要那么多电容。
这厂家也是憨憨,论简单的功放芯片多的是,选这个绝对不是最低成本的,有的IC可能只要一个电容甚至一个都不要。

网友:
竟然用开关电源板供电,非同寻常,功放芯片应该是CD2025CP的

网友:
两块2025,一块卫星箱用,一块加双运放供炮用开关电源不多见,这东西也就是听个响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030吧

看背面就是两个2025

网友:
真的是2025来的话,利润更加可观了

网友(2020-08-11):
2025作功放,开关电源节约成本,不需要电源变压器,省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国产TEA2025,

现在厂家连 2030都不舍得用了.

主要是主打桌面音箱,而不像漫步者追求HiFi,当然,漫步者也有一款型号用的是双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