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金邦16G U盘量产问题

楼主(2020-07-11):
以前利用uDiskToolBar.exe量产过启动光盘和移动硬盘,这次重新用uDiskToolBar.exe量产换一个启动光盘,中途假死很久,被我终止拔出了,插入U盘还是跟原来一样很正常,反复以上动作,(假死后拔出),终于失败了。

症状如下
插入U盘后,系统设备及资源管理里面很缓慢的出现光驱和移动磁盘

ChipGenius也能识别

只有光驱显示容量,但是打不开,U盘无容量显示。
过一会系统有弹出磁盘的声音,接着出现无法识别USB设备

不管是白片还是黑片量产工具都能显示信息,但是一旦点击量产就处于假死无反应状态,直到自动弹出显示失败。

我也短接过尾部的两个触电,不管是短接 还是分别对地短接,结果都是一样的,也曾试过清楚flash,但是无用。

求方法。

网友:
找台win7系统的电脑试试吧

网友:
3259只能用黑片工具,也就是你后面截图的

楼主(2020-09-12):
SM3259AA_V15.10.05.21_O1012版)量产工具,但是电脑还是过一会变成无法识别的设备,无法量产

楼主(2020-10-31):
已经可以量产了,其中一个脚对地短接就可以了,可能前几次没有接触好导致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