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给吃灰的五块钱辣鸡头灯做一下升级保护

楼主(2020-07-11):
论坛优惠购买的,五块钱,真不贵,可惜是USB直充,连个二极管或电阻限流都没有。
确实不安全,而且电池也是辣鸡18650,算了,吃灰半年,翻出来升级一下保护吧,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
毕竟也是花钱掳来的,何况还是玻璃镜面和铝合金灯杯,比塑料的强一些。

拆解过程就不细说了,论坛大把的图,好多人都掳了。
直接从拆散后开始吧,原配辣鸡18650锂电,换成3400mah松下,特斯拉拆机电池。
增加LTH7(TP4054)充电小板,之前自己打样了几百片,用不完啊,
优点是比tp4056体积小,电流也低一点,
关键是外围简单,只需要一颗LED指示灯和电流编程电阻,方便焊接。
焊接18650电池有技巧,很多人反映焊接不上或者时间长电池漏液了,下面我来做标准示范。
其实有点焊机也可以,一节电池懒得开机一次。

焊接前检查一下电量,据说正确的做法是放电后再焊接,比较安全。

同样论坛五块钱掳的打磨机接上充电宝供电,金刚砂打磨头轻轻蹭一下电池焊接面,
面积不用很大,米粒粗细的圆就行,也不用蹭很深,表面的氧化层去掉就OK了。

接下来是烙铁低温粘上松香或者助焊剂涂在电极表面,保护防止氧化生锈。
然后烙铁开400度高温怼优质焊锡丝,两秒钟,保证你焊接得非常牢固,
电池也不会太热。切记时间不能长,助焊剂不要用酸性的,焊锡丝质量一定要好。

铝合金灯杯加玻璃镜面,可惜主板太简单,一个充电口,一个两档机械开关,简单粗暴。

接下来就是免费掳来的硅胶线,连接电池和充电小板以及原头灯主板,
原来是USB直充,需要割断USB+到电池B+的铜箔,然后刮绿油重新接线。

装上之后正常亮灯,可是出现了BUG,关掉之后头灯微微亮,像是漏电

拆开再研究一下,因为电池仓太满了,充电板塞在灯头仓里面,
元件面朝外,板子背面无原件,铺铜接地,看不出来短路漏电的地方。

无意间拿板子切割面碰了一下灯头铝壳,微微亮了,
看来是拼版的时候整版铺铜,切割的时候断面漏铜了,
而正好这个奇葩头灯的铝壳是接地的。。。。。。
问题找到了就好办了,盘它。

打磨一下切割面,保证平滑,然后用高温拉玛胶带把断面包裹起来,
再重新塞回去装上

一切OK,开关机正常不漏电了

装上螺丝安装头带,充电口有硅胶塞防水,好评

充电试试看,为了减小发热,电流编程电阻改大了,
用的200多毫安充电,天呐,充满这个电池要16个小时!
哈哈,就这样吧,反正是吃灰头灯,一节电池十几块钱搭进去了,隐隐觉得好亏啊。

网友A:
这个我也买了,给孩子当玩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买了,给孩子当玩具玩。

是的,看到很多人买哈哈,比手电筒方便,可以腾出手来

网友B:
这个太丑了

网友C:
人家的充电器是带充满自停的,你非要说人家是5v直接和电池怼....切...要么你买的简配版,没给你带充电器!!

网友D:
用助焊剂焊电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充电器是带充满自停的,你非要说人家是5v直接和电池怼....切...要么你买的简配版,没给你带充电器! ...

并没有充电器,就一根数据线。。。。。。

网友E:
买过一个,加了4056充电板 ,挺好用的

网友F:
加个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充电板

谢谢捧场,哈哈,确实,之前打了几百片充电板,不用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个,加了4056充电板 ,挺好用的

谢谢捧场,黄尚果然是快人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助焊剂焊电芯更方便

是的,现在有很多助焊剂卖,试了几种,时间长了有些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丑了

谢谢捧场,哈哈,专家说得对,这个傻大黑确实丑了点,漂亮的五块钱拿不下啊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有很多助焊剂卖,试了几种,时间长了有些会生锈

我也是这么改的。直接绝缘胶带,所以没漏电,就是空间太小,我加了一个保护板一个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么改的。直接绝缘胶带,所以没漏电,就是空间太小,我加了一个保护板一个充电板。 ...

我倒是自己画了一个充电保护一体板,体积是商品板子的一半大小,打样回来还一直没焊接,懒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