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低配车加双温度显示提升B格

楼主(2020-07-11):
车通电的时候车内气温29度,关好车门后启动发动机运行空调内循环,怠速1档运行几分钟后空调出风口温度4度,车内温度20度,,双温度显示器采用点烟器取电,电源受车钥匙管控的好,其中一个传感器放在空调出风口,另一个传感器放在前排座椅中间沙网袋悬空,车外的气温度数我就不需要知道了,我只需要知道空调出风有多小度,车内温度有多小度就行了,温度显示为什么设在档位旁边?是因为前后传感器的中间,能准确显示车内的二种温度,夜晚开车如果嫌亮了就丢抹布遮住,一般的车都是显示车内温度与车外温度,但是我觉得要与他们相反,空调出风口温度与车内温度才是我想知道的,显示器显示的字有很多颜色选择,我选了都是红色显示的,十来块钱改装让车B格提升不少,哈哈,简单粗暴,有想法的开搞吧,空调出风口温度显示能知道空调有没有失效或者缺雪种早点发现,空调坏了就不要运行了,干磨压缩机损耗大

网友A:
更没逼格了,至少要用个oled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没逼格了,至少要用个oled屏啊

便宜的车都没有空调温度与车内温度显示,我加装这个能直接显示出来不B格?开车的人能最直接知道车内温度决定是否加减±空调档位,空调出风口温度能直接显示空调的状态,我见过最好的空调维修师傅是带温度显示器配合压力表加减雪种,呵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车仪表台在哪里挖洞是个难度大的选择题,夜里高亮度的显示在驾驶员的正前方视线范围不好,还有就是关键成品东西便宜简单,15元不到就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的车都没有空调温度与车内温度显示,我加装这个能直接显示出来不B格?开车的人能最直接知道车内温度 ...

支持加装,实用性强,不过确实不提升B格,很山寨的感觉,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加装,实用性强,不过确实不提升B格,很山寨的感觉,O(∩_∩)O哈哈~

现在下午快天黑气温30度,1档内循环怠速空调出风口是4度,以后时间长了能精确出风口的温度,如果温度变化大就要么是空调脏乱,要么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能最快速度知道车况,我觉得实用,当然啦,如果有能显示3个传感器温度就最好,还能知道车外气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