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刀者家的TCL 75c11到货,出来亮亮相

楼主(2020-07-11):
整机太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回家。不得不赞一下京东快递的速度就是快。这是给新房用的电视,因为还没装修好只能在旧房子先测试。原包装。大致的拆开看了一下,后背是镜面。因为时间紧促,只能大概看,拆开看一下就装箱了。软件系统已经是最新的了。大概的听了一下声音,效果非常不错。昨晚上又去妹妹家看了一下她的c2a,她当时买的价格是也是1万多。现在就等新房装修好。再配上我的三星n950,好好享受享受。带刀者给力呀!我这次是一下买了三台。

网友:
没想到功耗这么大,390W,三小时一度电。

网友:
功耗390W 和 包装件质量:72.7Kg 亮了,这个电视机估计要3个壮汉抬吧?

网友:
后来我发现也就这么回事,发个圈发个贴永远说自家的产品好的天花乱坠。到手该漏光还漏光,该卡顿还卡顿。说到底就是一商人,只不过吆喝的方式是互联网模式

网友:
我去年去他那里自提了一台65C680的,至今好好的没有 一点毛病

网友A:
我从他那买的65R80漏光成这样,但他说是正常的。

楼主:
总之希望能一直好好的就行

网友B(2020-08-16):
引用 网友A:
我从他那买的65R80漏光成这样,但他说是正常的。

这个算是同尺寸便宜的还是贵的?

网友:
390w,电老虎

网友:
我家的是带刀者二代亲自送过来的,已经坚持两年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多少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同尺寸便宜的还是贵的?

价格跟京东淘宝那些国产品牌低端货差不多。但是屏应该比它们好点吧。

网友C(2020-09-28):
     感谢各位坛友的厚爱。
     对于hahawangzi坛友所反馈的漏光现象,我这里稍微说一下。
     一般电视机的屏幕漏光,分为两种。
     一种是屏幕本身漏光,例如小角度看显示纯黑图案的电视机,一般可以看到深蓝色。这种是LCD屏幕的特性,只能通过材料学的进步来解决,目前做得最好的是三星的高端面板。
      还有一种是电视机设计尺寸公差或者装配误差引起的屏幕边缘漏光。hahawangzi坛友所说的显然是这种情况。
      这里我想说,一般高端机的设计公差会比较小,漏光控制当然会好很多。当然,同时带来的就是精密复杂的结构,以及更麻烦的装配。这些都会带来更高昂的成本。以我几年对国内几个大厂的肤浅认知,TCL无论模具设计以及装配流程,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最后,照相机在黑暗环境中,会自动提高感光度,最后拍出的照片,和我们正常看电视节目的感官是不一样的。就本例来说,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以上。谢谢!

网友B(2020-11-19):
引用 网友A:
价格跟京东淘宝那些国产品牌低端货差不多。但是屏应该比它们好点吧。

哦,我买的是1450的55寸非智能,音响效果和屏幕还是远超同价位的

网友:
买过非智能用了几年正常,今年有买了一台49的非智能到老家给爸妈用,挺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我买的是1450的55寸非智能,音响效果和屏幕还是远超同价位的

非智能

明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各位坛友的厚爱。
     对于hahawangzi坛友所反馈的漏光现象,我这里稍微说一下。
     一般电视 ...

有55寸的吗

网友:
55寸 1350   非智能  Linux系统,中午英文无所谓都能看懂,看过得都问自带音响效果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智能

明智的选择

找不到合适的4K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他那买的65R80漏光成这样,但他说是正常的。

我买了一台65R82也漏光比你这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