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 BR550G-CN/Pro550系列在线互动式UPS不间断电源拆解并修复异响小毛病

楼主(2020-07-11):
因最近住的地方经常拉闸维修,导致电脑里面放的一块硬盘出现58处坏道,健康度只有26%,提示还能使用90天,欲哭无泪,遂下定决心搞个UPS。闲鱼购入,到手发现有异响,遂拆之检查。

以下说明文字在图片下方

先贴一下官方技术规格:官方介绍在这里:https://www.apc.com/shop/cn/zh/products/-Back-UPS-Pro-550-230V-/P-BR550G-CN
APC Back-UPS Pro550(BR550G-CN)开箱装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5035

下面开始拆解

一共购入两台,成色9新带原装电池未撕膜,没有联机数据线,需另外购置,此线为特殊RJ45的10PIN转USB线,闲鱼约10元一根不包邮,有工具的可以自己接,但是10pin网线头和压线钳不常用

正面

侧面,尺寸不大,约31*19*9cm ,重量大约7kg,官网有介绍https://www.apc.com/shop/cn/zh/products/-Back-UPS-Pro-550-230V-/P-BR550G-CN

为了直观对比,下面放一张和A4纸的对比

只比A4纸长一点点

尾部接口

底部电池仓和印刷标识

电池可以免工具拆卸,卖家发过来也没断开连接,新机第一次使用的话,这里需要用户手动连接电池

很简单,抽出电池,拔下插头即可

原装电池

电池电压还保持了13.34V,不过容量不太行了,实测不带载也只能坚持几分钟。

电池仓和电池接线,拆机的话这里右侧有颗螺丝需要拧下来

电池仓

尾部四颗螺丝+电池仓一颗螺丝+前面板两颗螺丝,一共需要拆7颗螺丝

前面板拆卸,这里需要注意,从红圈扣开,然后向箭头所指开关方向滑动取下,我一开始不知道,暴力把上面卡扣都拆断了

暴力把卡扣拆断了几个

看一下,因为有连接线,暂时无法拿下尾部插座

继续

拆开7颗螺丝就能很轻松打开了

整体看一下,左下侧电池接线附近带螺丝那个是电池的温度探头,后来忘记装还显示F7错误,又拆开插上了

主板使用卡扣固定,就是图中红圈位置的4个卡扣、

显示屏驱动电路及排线

显示屏

尾部插座,一体铜条

千兆防浪涌网线控制板

内部元件

变压器,这张拍的模糊,后面有清晰的

主板左侧

主板右侧

尾部需要拔下排线才能拆下

背部插座铜排

防浪涌电路部分

后来通过检查发现,中间这个C74乳白色长方体电容一个脚虚焊了,通电后貌似是它控制电路开关,虚焊的脚还会发出电火花,后来找了工具补焊了一下,故障排除。

背面虚焊的地方,就是红圈中间那个焊点,可以看到元件的脚没有伸出来。

APC这款UPS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平时用也没有噪音(耳朵贴上去有点高频噪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有风扇,所以不能长时间满载工作,官方的说明330W满载自带电池只能用4分钟左右,本来打算外接大容量电池延长逆变时间,但是APC的主板貌似有限制,超过多长时间自动强制关机。我试验了一下,插了一个电风扇结果一晚上没关机,有大神说内置芯片有功率控制,电风扇功率小没超过阈值估计能用很久。等我数据线到了我再试一下满载能坚持多久,不过没有散热风扇,不知道主板是否有温度监控,长时间逆变估计扛不住。

有空再发一下之前买的另一款雷迪司H2000L长效机,那个1200w的,无内置电池,需要外接24V电池使用,就是那个开机风扇噪音实在是无法家用,估计只能用在机房里。雷迪司的那款做工和APC的根本没法比,有空再发吧、

网友A:
同款不间断电源的路过(开箱+用户手册下载),我是以前买来给NAS用的,去年换了电池,感谢你的拆解,终于看到内部了。

补充内容 (2021-6-15 17:34):
坛友APC PRO 1500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507

补充内容 (2022-10-26 20:28):
APC PRO550 UPS电池不充电,市电供电正常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995-1-1.html

网友B:
这种电源很少看到拆机分析啊,谢谢老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很少看到拆机分析啊,谢谢老大分享

是的,买之前搜遍全网也没看到有拆解,索性自己买了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不间断电源的路过(开箱文),我是以前买来给NAS用的,去年换了电池,感谢你的拆解,终于看到内部了。

嗯,这款比BK650颜值好太多,功能也比650好,闲鱼价格相近,索性买了这款

网友C:
开焊的应该是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焊的应该是安规电容。

多谢解释,就是这个电容滋滋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不间断电源的路过(开箱+用户手册下载),我是以前买来给NAS用的,去年换了电池,感谢你的拆解,终于看 ...

一个电瓶用了8年?只带网件nas吗?

网友D:
apc的数据线网上有线序,都拆开了,没保修,咋不直接把内部接口敲掉,改成USB接口的

网友E:
拆过几个ups,带变压器的,没风扇,咋连散热器都没看到,这能长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c的数据线网上有线序,都拆开了,没保修,咋不直接把内部接口敲掉,改成USB接口的 ...

因为买根线只要12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过几个ups,带变压器的,没风扇,咋连散热器都没看到,这能长期工作?

功率管有四个实心的散热块,这是后备式,平时逆变电路不工作的,停电后国标只需要能坚持3分钟就行,也就是够设备正常关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有四个实心的散热块,这是后备式,平时逆变电路不工作的,停电后国标只需要能坚持3分钟就行,也就 ...

不是在线或啊?看错了,后备式停电坚持5分钟就够用了,不需要大量的电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在线或啊?看错了,后备式停电坚持5分钟就够用了,不需要大量的电瓶。 ...

看到参数都知道这货不可能是在线式,在线式不会有那么大的电压误差。拆机也可以看出,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工频变压器的在线式UPS,也许是我经验不够。

网友:
快点上雷迪司的拆机,好让我死心,我打算买雷迪司的H1000M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参数都知道这货不可能是在线式,在线式不会有那么大的电压误差。拆机也可以看出,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工 ...

拆过一个大的,16块电瓶的,是有大变压器,初次级都是铝排绕线,发过帖子。

网友:
哇~~~这个可以!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有四个实心的散热块,这是后备式,平时逆变电路不工作的,停电后国标只需要能坚持3分钟就行,也就 ...

3分钟 ?我给BR550PRO外接了一个12V55AH的电瓶,带一台电脑和一台NAS,停电后可以坚持三个小时,没坏过。

网友(2024-12-16):
引用 楼主:
嗯,这款比BK650颜值好太多,功能也比650好,闲鱼价格相近,索性买了这款

功能哪里比bk650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