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苏泊尔手持挂烫机,另求大神帮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07-11):
4月份买一个苏泊尔手持挂烫机,一直没有使用,最近拿出来使用,发现有问题。通电后灯一直闪,不能正常工作,只发热,不出蒸气。
联系卖家说时间达长不能退换,只能自己拆了。

网友:
温度保护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新的一次没用过,原以为苏泊尔大品牌所以买回来也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温度保护问题很常见了,换新元件后没事的

楼主:
这个东东是是什么原理?没有电源开关,通电直接加热,水泵泵水到发热腔里变成蒸气?

网友A:
T1三极管和D1二极管查一下,能加热不工作,那么就是泵没有启动,泵的红色是直通的,白色是通过T1控制接通到蓝色N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三极管和D1二极管查一下,能加热不工作,那么就是泵没有启动,泵的红色是直通的,白色是通过T1控制接通到 ...

确实是泵不工作,通电后状态灯一直闪,说明书上常亮才能启动泵工作。
现在问题是通电20秒加热腔已经很热了自动断电,可是泵始终达到工作状态,不泵水所以也不出蒸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泵不工作,通电后状态灯一直闪,说明书上常亮才能启动泵工作。
现在问题是通电20秒加热腔已经很热 ...

所以要测一下有供电没,有供电就是泵坏了,没有就是这个问题,都是要测量才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测一下有供电没,有供电就是泵坏了,没有就是这个问题,都是要测量才能知道的, ...

因为是新买的一次没用过,所以才不好判断呢。另外也找不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