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PS上的变压器可以干啥,接线定义有没有知道啊

楼主(2020-07-11):
拆了一个APC Smart-UPS,3000VA上的变压器,一共有两个,上面也没标注接线定义,看做工非常好,次级一边好像用的是铜排,初级的一边估计也有0.5的铜线,也不知道能干啥,有谁知道这个变压器的定义吗?用表量了绕组的电阻,次级这边0.1欧,初级这边有4个抽头,分别量了电阻,白与黑黄蓝之间都是0.7欧,黑与蓝是0.3欧,黄与黑和蓝是0.1欧,这个高压应该接在哪两根线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升压变压器吧,4根细线可能是同一组线圈上的不同分支,可以在最大阻值的两根线上接220V交流电试试,然后量一下最粗的两根输出线上的电压
没什么太大用途,要么拆掉粗线改点焊机用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继续加油

网友B:
一组降压充电,一组升压逆变。如果用不到,放闲鱼变现,买自己需要的

网友:
UPS上的变压器,除了拆了卖铜,也没其它什么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组降压充电,一组升压逆变。如果用不到,放闲鱼变现,买自己需要的

你提醒我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 看UPS原来多少V电池的,48V的话,  粗线28VAC,  阻值大的细线可以得到220vAC,

网友:
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变压器,高压侧四根线使用于调压的。低压是充电或逆变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升压变压器吧,4根细线可能是同一组线圈上的不同分支,可以在最大阻值的两根线上接220V交流电试 ...

改点焊机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