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 Type-A型的 usb3.1 gen2 接口

楼主(2020-07-11):
看到 usb3.1 gen2相比 gen1 , 传输速率由5Gbps提高到10Gbps,同时供电也提高到100W(20V 5A)而常用的接口也有 type-A 和 type-C 两种,而有的笔记本会用 type-C 的接口进行供电(电流输入)
我看到TUF B450M-PLUS GAMING这款主板上带有 type-A的usb3.1 gen2接口,与笔记本不同,台式机主板上的usb主要是传输数据。而我注意到 type-A比type-C少一些引脚,是不是相比type-C接口, 这种主板上带的type-A仅仅是支持高速数据传输,不具备100W供电的功能呢(电流输出)?也就是type-A相比type-C,简化了部分功能呢?

我又阅读了一些关于usb 充电和 接口 的资料发现:
是否能提供大功率的电力输出必须保证 1。引线中包含USB PD通讯的两条线  2。电力输出和输入的设备电路设计满足PD通讯的协议,它是usb3.1 gen2中的一条。从参考文献2可知,满足10Gbps的数据传输并兼容2.0的低速传输至少需要7条线(D+ D- GND SSTX+ SSTX- SSRX+ SSRX-),而加上PD通讯所需的两条,至少需要9条线,而USB3.0开始就包含9条线以上,type-A和type-B有9条,type-C有24条,所以理论上即使是type-A接口的usb3.1 gen2也能满足大功率的电力输出,只是取决于主板上是否继承了相关协议的芯片是吗?
推测中低端主板上的usb3.1 gen2接口基本满足数据传输的要求,而电力输出仅能满足数据传输的要求而以,如5V 900mA(usb3.0标准)?

网友:
品一下USB3.2的命名方式,gen1 x2,gen2 x1,gen2 x2。一个type c接口有4个数据通道,一个type a有2个。每2个数据对可以是gen1 即5G,这时候一个type c的总数据速率是10G,利用全部数据通道,可以只用其中2个达成5G(此时等同usb a),还有一种很罕见是gen2 x2 20G。type a接口,可以是最早的gen1,5G速率,可以是gen2 共10G速率。注意,gen2速率,数据线不能长于1米不然降速到gen1。

type c接口有单独的CC线用于充电协商。USB接口的供电能力取决于设计。台式机主板的c接口一般不支持除5V外的电压。

网友A:
PD通讯用的是USB2.0的2条数据线,而并不是什么额外的数据线。
usb3.0/3.1A口确实有9条线,但是其中有2条是GND(地线,就是电源负极),1条+5V供电线,2条USB2.0的数据传输线,4条USB3.0/3.1的数据传输线,这9条线的顺序、用途都不可更改。

最后,别矫情什么USB3.1 gen2了。直接说人话USB3.1不行吗?
要真矫情,那也该叫USB3.2 gen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通讯用的是USB2.0的2条数据线,而并不是什么额外的数据线。
usb3.0/3.1A口确实有9条线,但是其中有2条是G ...

所以最近英特尔直接重新定了新的usb规范,其中一条就是规范了usb的命名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最近英特尔直接重新定了新的usb规范,其中一条就是规范了usb的命名规则。 ...

这些坑人的JS定义就不要去看了,直接按照最通俗易懂的USB3.0/3.1/3.2/4.0叫不是又简单又直接。
除了奸商,没有什么用户是真正想弄的那么复杂的

网友:
小白, typea和type-c 没有区别

a口一样可以大电流,如一加手机 那种接线
2组电流线

按理说 type-a 触点面积大, 应该能过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