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改10元包邮的功率计

楼主(2020-07-11):
拆改10元包邮的功率计我的到手一切正常没有闪屏

外观

插脚是铜的

两颗螺丝是内三角的还好有论坛神器

拆掉螺丝还有几个卡扣

插座磁铁不吸但不像铜的很薄弹力很大估计是不锈钢的

保险

阻容降压设计CBB用的是250V耐压值的用着不放心且容量也过大必须换了它

整流二极管

有两颗微调电位器

7150a-1是什么管子?稳压?

16V220uF低压滤波点解电容

康铜丝

板子背面也不少原件

这么大一个孔的虚汗受不了赶紧补上

LM324不知道在这其设么作用比较器吗?

找出几个拆机的CBB本来想用364的无奈个头太大装不下最后用的224耐压值400这个用起来安心多了

换上

装回测试一切正常装好螺丝收工,以后测个功率就不用再拿以前改的电表了太大不方便虽然这个精度没法和电表比但这个贵在这个小巧不占地方

玩多谢支持!

网友:
不错的功率计,拾掇的也利索。

网友A:
找个插头与插座转换一下就ok了。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错别字多了点

网友:
唯一缺点就是没带背光功能了,有没哪个大侠帮忙弄一下

网友B:
250v耐压是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v耐压是有点低~

电源大湿说耐压低了。那就是低了

网友:
活动完了吗, 买个玩玩.

网友:
可惜我收到是坏的

网友C:
标的120V15A,直接通电220V没问题么

网友:
东西还有吗?链接?

网友:
改成国标插座就更好了。

网友:
最讨厌这种没有链接的拆机贴了。

网友:
不知功率是不是按100v电压计算的

网友:
看着不错,还有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的120V15A,直接通电220V没问题么

已经把电容换成耐压值400的了。所以没事。

网友:
每次看到这些不发链接的,只秀幸福的,我都忍不住诅咒一下

网友:
外国的120v的用在国内220v上高电压没问题么

网友:
能定时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插头与插座转换一下就ok了。

对搞个万能转换插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