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R1数码相机清理镜头内霉菌

楼主(2020-07-11):
       当年的索尼R1数码相机也是土豪用的设备。基本是较早采用COMS感光器件的一款相机,1000万像素。虽然时间久远,我还是喜欢索尼的色彩。有幸得了一台。到手发现镜头内霉菌很多,有点扫兴。越看越不顺眼只有拆了来去霉菌哦。下面是操作步骤给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到网友。

索尼R1

手感不错大镜头

拆除后盖的螺丝,打开后盖时候小心排线不要拉断了。

挑开取景器的排线。

镊子处有一个弹片拨开。

这边还有一个弹片。

可以取下取景器了。

一个扣。

侧边拿开。

主板下面有两个插头用镊子拔出来。

这里面有一颗螺钉有点讨厌不好取得。

右侧边。

液晶屏往上滑可以拿出来。

能看到镜头螺钉了,四周的镜头螺钉全部取下来。

镜头出来了。

镜头多拍了几张主要是看各螺钉,镜头等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装配的时候要用。

拿下COMS感光器件。

每一步注意拍照哦

挑开排线。

多拍几张注意位置。

这种螺钉,定位用的。拍一张不会装错了。

拿开了。一定要小心那根细小的排线,不要断了哦。

拆看螺钉就可以取了。

拆卸三颗定位螺钉

拿下不干胶贴片,拆除内筒定位螺钉。外筒终于拉出来了。

可以看看讨厌的霉菌,有点多哇。不晓得哪位大侠说的擦洗霉菌最好的液体是口水。
口水含一种酶?我也是先用口水擦,再用无水乙醇擦后吹干。

是不是干净了。当然仔细看有一些花纹估计是霉菌已经腐蚀了玻璃面?

也是有霉菌擦干净了。现在才觉得了然。
接下来按步骤装回去就可以。

楼主:
不知道怎么的图片有点重叠了,补了两张懒得再编辑了

网友A:
卡尔菜丝的镜头也不防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尔菜丝的镜头也不防霉啊?

索尼贴牌的

网友B:
原来霉菌能腐蚀玻璃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霉菌能腐蚀玻璃啊,学习了

所以一般好的镜头都放在干燥箱里面保管,以免霉菌给镜头造成永久性的损坏。不说腐蚀镜头镜片就是拆一次也费力费事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霉菌能腐蚀玻璃啊,学习了

霉菌不能腐蚀玻璃哦,是腐蚀玻璃镀膜层。

网友:
厉害了楼主 我等拆了要么装不回去,要么多了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霉菌不能腐蚀玻璃哦,是腐蚀玻璃镀膜层。

厉害了,谢谢指点

网友D:
楼主你其他方面介绍好详细!谢谢~。但有一个重点没有说明!就是给闪光灯的充电电容放电。

楼主(2020-12-13):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其他方面介绍好详细!谢谢~。但有一个重点没有说明!就是给闪光灯的充电电容放电。 ...

我一般维修的时候不放电,小心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人都不敢拆相机,楼主牛B!

网友E:
复杂一点的机械结构我一般拆了就复不了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杂一点的机械结构我一般拆了就复不了原

现在拍照方便,每一步拍一张图片。复原基本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1-02-24):
能拆镜头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3-02-24):
应该上精华

网友:
朋友有一个类似款的尼康,不开机了,放我这边好几年了,我都不敢拆

网友(2024-01-15):
图片很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2024-03-20):
是霉班腐蚀了镀膜,不是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