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3D打印一般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0-07-11):
大家切片用的什么软件,版本号多少?好用不?
3D建模用的什么软件?我找了个ug12,看着好难。目前就会画个正方体。

网友:
我个人建模用犀牛5.0 ,打印用Repetier-Host自带两款比较好用的切片。

网友:
我用cura,版本根据电脑配置。设置还算简单。3d建模solidwork

网友(2020-08-22):
切片用Simplify3D,建模用草图大师。

网友A(2020-09-23):
请问一下,用Auto CAD建模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用Auto CAD建模可以吗?

Auto家有一个专门针对建模的软件,叫In....我在用很不错,在CAD当中的图纸直接框选复制就可接到该软件当中进行建模拉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家有一个专门针对建模的软件,叫In....我在用很不错,在CAD当中的图纸直接框选复制就可接到该软件当 ...

谢谢回复。
是FUSION360软件吗?

网友(2022-02-14):
建模用SW,切片用SNAPMAKER自带切片软件

网友(2022-03-31):
CAD简单全是手动化,能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模型,其它的建模软件参数化整不明白。

网友:
3D建模用 DesignSpark Mechanical 5.0 试试这个 中文而且简单容易

网友:
3d建模solidwork,业界标准啊。

网友(2022-07-06):
需要需要需要这个款3d打印软件

网友(2023-06-17):
建模简单点就SW,复杂点CREO,高端点UG,顶级点CATIA咯

网友(2023-07-21):
现在切片软件还可以试试orca slic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用Auto CAD建模可以吗?

简单的用cad可以的,复杂的反复要修改的还是用专业的三维软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用cad可以的,复杂的反复要修改的还是用专业的三维软件比较好。

谢谢回复

网友(2023-08-31):
只用过Cura,还不太会用

网友:
现在在用FreeCAD建模,Prusa slicer切片,两个都是免费开源软件,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