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11-2-CH长虹代工MV31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蓝牙语音版

楼主(2020-07-11):
魔百盒CM211-2-CH长虹代工MV31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蓝牙语音版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魔百盒CM211-2-CH长虹代工MV310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复制固件文件夹里的文件,到U盘根目录下,将U盘插入盒子,打开设置,记下盒子ip,盒子ip必须于电脑ip处于同一网段;
进入盒子设置界面;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再按四下 确定,弹出隐藏设置页面,选择adb服务,永久打开adb
打开adb工具输入
adb connect ip(盒子ip)
判断cpu型号:
输入 adb shell
显示带#号窗口
root@Hi3798MV300:/ #
显示Hi3798MV300,则是Hi3798MV300;
显示Hi3798MV310,则是Hi3798MV310;
判断闪存类型,输入
getprop ro.product.ch.flash
显示emmc,则是emmc
显示mftl,则是nand
显示nand,则是nand

1.nand闪存机顶盒,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mnt/sda/sda*
dd if=recovery_MV310.img of=/dev/block/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misc
reboot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对应zip格式固件包即可。
盒子刷机进度条,走完后拿掉U盘;

2.EMMC闪存机顶盒刷机,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mnt/sda/sda*
dd if=recovery_MV310.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misc
reboot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对应zip格式固件包即可。
盒子刷机进度条,走完后拿掉U盘;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bwn1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还是当贝精简桌面好。

网友(2021-03-19):
我的211-2 CH 在运行到这句:cd /mnt/sda/sda*  。显示出错,没有找到SDA目录。

网友:
在adb shell 里用busybox -name *310* 命令全盘查找,也没找到recovery_MV310.img这个文件。
而且/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这个路径里,“recovery"这个目录虽然能够用LS看见,却不能进去。

看来CM211-2 CH 的文件系统与原来的201系统不一样了。用老办法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了:我没有把U盘插到盒子上,所以就没有那个目录
把U盘插上去,U盘里有recovery_310.img和EMMC两个文件,就能运行ADB语句。

网友A:
楼主的包可用,刷机成功!!!
刚开始进魔百盒,由于我家没有移动宽带,WIFI都连不上。因为ADB需要电视盒连上WIFI,看来没戏,所以找短接强刷的办法、找TTL线刷的办法。
1、后来发现可以用魂斗罗方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ok)调出魔百盒的隐藏菜单,一是在里面的“管理程序”-“设置”里可以让电视盒正常连接WIFI。二是打开ADB调试,永久打开。
2、就可以用电脑用ADB 与电视盒连接
3、用ADB 里的命令,把recovery.img 和 emmc 拷贝到电视盒中,破解它的金钟罩。
4、再用“菜单键”-“音量减”,updata.zip刷机。
5、OK,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包可用,刷机成功!!!
刚开始进魔百盒,由于我家没有移动宽带,WIFI都连不上。因为ADB需要电视盒连 ...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ok)调出魔百盒的隐藏菜单,这个是在那个界面按? 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找不到隐藏菜单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包可用,刷机成功!!!
刚开始进魔百盒,由于我家没有移动宽带,WIFI都连不上。因为ADB需要电视盒连 ...

我怎么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个ok没办法进入隐藏设置页面呢

网友(2022-11-24):
大佬 这个版本是安卓9.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