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位大佬来帮忙鉴定下这台快克203h的真伪

楼主(2020-07-11):
喜欢Diy,小学的时候几块钱买了个铜头烙铁,当然了用起来一般般。

前年要焊接个公牛插排,于是在市场买了一个世达的电烙铁,可惜这个烙铁的固定螺丝是铁的,目前已经拧断了。没办法只能买个新的电烙铁啦!

种草quick 203h已久,新的价格让人望而止步。虽然买得起,但是人的欲望太多,好东西也多,什么东西都买,那。。。。。

于是在撕逼鱼上面看各种二手货。终于找到个商家,有内部图的。看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当然了我还是分不清真假。

各位大佬来帮忙鉴定下这台快克203h的真伪。
正面

打开正面盖子,

打开后盖

拍摄的渣渣

网友:
长得和新版的很像。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不用怀疑是真货,从接线、变压器、电感、电容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真品。

不过看电容像“怀孕”,可能要换。

最好拆开,看看PCB,才能判断是否维修过。

网友:
真货,老板要多少米?

网友B:
从线路,pcb,变压器等看是真货,不过203功率小重量重里面用的还是变压器,加点钱买无变压器的3205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是真货,从接线、变压器、电感、电容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真品。

不过看电容像“怀孕”,可能要 ...

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是真货,从接线、变压器、电感、电容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真品。

不过看电容像“怀孕”,可能要 ...

电容怀孕,开玩笑。那个痕迹是压泄压槽产生的,并非鼓包!

网友(2021-08-16):
这台是真的,不用怀疑了。

网友(2021-11-13):
比真货还多一个电容呢

网友(2022-11-23):
这款通用线路板淘宝有的卖,关键是手柄。手柄贵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B:
从线路,pcb,变压器等看是真货,不过203功率小重量重里面用的还是变压器,加点钱买无变压器的3205爽多了 ...

你是在开玩笑

网友(2025-04-19):
应该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