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就算价格再低,玩具依然是玩具—伊莱科EMAX3表存在的严重问题

楼主(2020-07-11):
众所周知,此表在论坛已经火了一阵了,原因无他:价格很美丽很诱人。因故未能赶上前一阵买表还能赚钱的好时光,又眼馋如此低价,就只好在618时跟风花9.9元入了一块。表到手后简单试用了下,除了其他坛友所发现的问题外,还发现此表的电压测量功能存在问题。

手机发帖码字不易,就直接上图好了:

测量电脑主板CPU供电电压,另一块是FS9721芯片的3999自动挡万用表(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2200)。

先看主板BIOS硬件健康信息显示的结果,CPU核心电压为1.376V,与理论上CPU的1.375V工作电压基本一致。

直流2V挡的测量结果,可见结果明显偏小,虽还不太离谱但也影响使用了。

直流20V挡的测量结果,竟然显示1.7V多,比正常值高了很多,基本失去参考意义。

直流200V挡的测量结果,想知道是怎么得出的4.1V?要真有4.1的CPU供电早把CPU击穿短路了好吗?

直流600V挡的测量结果,25V,完全放飞自我了,这是要爆炸的节奏吗?

测试点大致如上图(电路完全不同,仅举例而已)所示,具有约300KHz的脉冲波形,各位坛友可以用手中的万用表随便找主板可以去测试一下来验证结果是否如此。

通过上面的简单测试可知,此表的电压档存在严重问题,在某些测量环境中的测量结果严重失真已经完全没有参考价值。更有甚者,200V和600V两档测量结果之无厘头,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实际上我把手头的表都一一测试过,发现在同样的测试环境下,从几块钱的的1999手动DT830,到FS9721的3999手动表(图中就是,特意选的不具备真有效值功能的FS9721进行的对比测试),再到常见的DTM0660和SD7501的5999单片机自动表,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哪怕烂大街到被人嫌弃的7106三位半,就算再差的做工,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主板维修测量电压用7106是完全可以的,哪像这个玩具——不仅得不到正确的结果,还会被它误导。另外,这表的电压档内阻只有不到1MΩ,作为维修工具也是不合格的(不好意思,烂大街的7106的电压档内阻都还是10MΩ呢)。哪怕做工再差、功能再简单的也都可以正常测量,唯独此表不行!。而电压测量作为万用表的基本功能,电压档存在问题就基本决定了它不能当作(维修)测量工具使用,而只能作为玩具。完美的验证了那句俗话: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再便宜的玩具依然是玩具。

网友A:
是不是个例?我的对比过,还是挺准的啊

网友B:
楼主这个怕是个例吧,我测了下电压还是过得去的,楼主这已经不属于误差了,是有故障了吧,找卖家换一块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个例?我的对比过,还是挺准的啊

找个电脑主板随便测试下便知道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怕是个例吧,我测了下电压还是过得去的,楼主这已经不属于误差了,是有故障了吧,找卖家换一块看看 ...

不是质量问题,是表的本身存在的bug。放心,换一个也不会有改善的。

网友C:
我搞电子快30年了,从17年不搞了,出掉了大部分仪表,只留个115C,简单稳定可靠。

网友D:
应该缺少东西,存在BUG,我测量电池用电池档,测量还是挺准的。零点几伏。还没用过直流档测量。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缺少东西,存在BUG,我测量电池用电池档,测量还是挺准的。零点几伏。还没用过直流档测量。有空试试 ...

这玩具的直流挡只能测量纯直流的,实用性恐怕连dt830都不如。

网友E:
估计你的表问题吧。

我测得电池,2V档测1.309V,20V是1.31,200V是1.3,600V直接0

网友E: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电子快30年了,从17年不搞了,出掉了大部分仪表,只留个115C,简单稳定可靠。 ...

恭喜上岸哦

网友:
应该是你那个表的问题吧 。
我用20v 200v 1000v 都测了5v的usb电压,和电源12v的电压
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误差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准,,偏差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找个主板试一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的表问题吧。

我测得电池,2V档测1.309V,20V是1.31,200V是1.3,600V直接0 ...

我刚测了干电池的情况和你一样
马上用可调电源调到一点几伏试试

网友F:
用可调电源试的(表头显示不准可忽略)
伊莱科2伏档

20伏档

200伏档

600伏档

并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所以是个例?

楼主:
测试点大致如上图(电路完全不同,仅举例而已)所示,具有约300KHz的脉冲波形,各位坛友可以用手中的表随便找主板可以去测试一下来验证结果是否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可调电源试的(表头显示不准可忽略)
伊莱科2伏档

纯直流若再有问题,那恐怕连玩具都作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直流若再有问题,那恐怕连玩具都作不了了。

不是真有效值表,肯定这样,之前有个坛友测交流电二极管整理后的电压,测出来5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点大致如此图所示,具有约300KHz的脉冲波形,可以去试一下。

脉冲直流电……这个小白就不懂了,不知道可调电源输出的是哪一类直流电
别跟小白讲示波器呀,从来木有过,有也不会用,哈哈哈

网友:
这玩意只能说够初哥用,真正主板级维修的还是弄个葫芦克吧,用几块钱的表确实会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