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辣手摧花的两块仪表,差一点面目全非

楼主(2020-07-11):
在看到这2块表时它们躺在角落里,已尸首分离,分不出谁是谁身上的元件,然后一方便袋全装回来了,虽然也明知道没什么用,但数码精神就是捡破烂。2块表也不发2个贴了,合一贴发了大家看看吧。这是捡回家简单组装后的2块表。一块CHNT MY60万用用,一块DK-45H手持式钳型相位数字多用表

DK-45H表的屏幕比平时拆的还仔细

DK-45H手持式钳型相位数字多用表 内部情况,其时这块成色还很新,而且看得出也没怎么用

外衣很新,说实话,整块起码有9.5成新,可惜被破坏了

拨盘转动有清脆的声音,很好听,懒打开了

找块电池试试表的好坏

表是坏的,开关打开无显示

下面看看MY60万用表

拨盘接触面也很新,看着也用的少,但不知表外衣咋 那么脏

开机还能显示

通断蜂鸣响,说明这功能还好的

测个直流电压,20V档位上还能测量

这测量,这个数值就有问题了

两块的元件都组装完了,上螺丝的支撑柱有的断了,也没法拧螺丝了。

网友A:
2个都不是好万用表,杂牌子来的,不可惜了

网友:
看到这2块表躺在废品站的角落里,然后一方便袋全装回来了

白捡的不要自行车

网友B:
和我的FLUKE比,这就是垃圾

网友:
谢谢分享。数码之家的精神就是捡垃圾,这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拆了比较

网友C:
第一个万用表看上去还行,第二个相位模式好像得配合特殊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都不是好万用表,杂牌子来的,不可惜了

第一块表是相位表,只能测电流、电压、相位及通断,没有万用表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FLUKE比,这就是垃圾

FLUKE不会用也就一般般吧。

楼主:
大佬的打赏每天都满了啊,想给个支持分都不行。
MY60万用表看表板上日期是06年的表,档位都坏了也没什么好比较的
要是相位表是好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万用表看上去还行,第二个相位模式好像得配合特殊配件。

相位表除测试电压线外应该还有钳形电流线

网友(2020-09-05):
謝謝分享,想當表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