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下制作过555内阻测试电路的朋友,为啥结果是这样呢

楼主(2020-07-11):
根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720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1/09/10047598_403501901.shtml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852
电路倒是一步到位,设置电池输出端也是100ma dc
现在发现有几个问题,
1是 短接测试端会有4-5mv也就是对应40-50毫欧电阻,不归零
2是 测试电阻还好,电池的话,就会各种bug.有时候直接显示0mv ac 或者不管什么电池都显示90多mv ac。。。

所用到的元件标注好贴好

做好以后

后面电池测试段和接万用表的端直接焊接的 牺牲一对万用表表笔做的

短接测试端有4mv压降

测试电池还好 减去压降姑且算是对的

小电阻精度就。。。。

这是一块新的三星18650 事前通过智育的锂电测试 结果是40多毫欧

直接显示 91mv。。。。。

老电池100以上内阻

一样显示90mv多

网友:
感谢精彩分享了,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A:
这个你要@人艰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人艰同学

已经安特了

网友B:
看不出你测试夹子怎么做的,感觉像是图1
那样的话是不对的

应该是图2这样的连接,我觉得大概是这个问题吧,
这个还得你自己看了,图里看不出你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你测试夹子怎么做的,感觉像是图1
那样的话是不对的

测试线跟输出端 焊接再一起的,颜色对颜色 正对正  负对负

另外我接不接那个表笔端的0.47uf400v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线跟输出端 焊接再一起的,颜色对颜色 正对正  负对负

另外我接不接那个表笔端的0.47uf400v结果都是 ...

图上可看不出你这个是四线,就像2跟线啊,你说的输出端指的哪里啊,是电路板上的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可看不出你这个是四线,就像2跟线啊,你说的输出端指的哪里啊,是电路板上的位置吗 ...

我没有用4线,就用的2线
位置就是电路图上的那个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可看不出你这个是四线,就像2跟线啊,你说的输出端指的哪里啊,是电路板上的位置吗 ...

稍等我标注下

网友C:
这个可恒流50mA, 我搞了10mA 恒流效果?
测AC内阻不稳定, 最后放弃了。
其实估测DC电阻简单, 电池实际工作不是在DC 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恒流50mA, 我搞了10mA 恒流效果?
测AC内阻不稳定, 最后放弃了。
其实估测DC电阻简单, 电池实际工 ...

老哥这个看着老高级,带有蒸汽朋克的味道
请问是干嘛的呢

网友B:
这样;连接是不对的,必然有底数,你还是没搞懂什么是四线测量把

网友D:
你换无极电容呢?cbb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无极电容呢?cbb之类,

哪一个?c4 c5用一个cbb代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连接是不对的,必然有底数,你还是没搞懂什么是四线测量把

啊。之前询问老哥 老哥说2线的也可以瓦
现在问题重点还不是底数 而是测试电池数字没变化一直i显示90多mv。。。。。。。
总的感觉就是不稳定,测试结果无法做到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恒流50mA, 我搞了10mA 恒流效果?
测AC内阻不稳定, 最后放弃了。
其实估测DC电阻简单, 电池实际工 ...

头次看到硬纸板做电路板的,有创意啊

网友E:
看着应该是没用4线测的问题,内阻不用4线测是绝对测不准的,建议楼主先去看下4线测量的原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连接是不对的,必然有底数,你还是没搞懂什么是四线测量把

另外 确实我也想过4线接线,但确实被老哥看穿了,我不知道啥是四线接线,4线就是分别测试电压和电流吧。。。具体的这个电路如何接成4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应该是没用4线测的问题,内阻不用4线测是绝对测不准的,建议楼主先去看下4线测量的原理就知道了 ...

哪怕2线,底数是一定的吧,我短接表笔后那个数字是不变的吧,这个都还好,我人工减去就是

现在排在第一的问题是为啥测电池就完全不准了 乱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之前询问老哥 老哥说2线的也可以瓦
现在问题重点还不是底数 而是测试电池数字没变化一直i显示90多mv ...

哈哈,我好久不玩这个都忘了,当时可能没说清,意思是不用开尔文夹子也行,只要你理解了4线测量,接触电池的端点是可以是就2个点的,不用4个点,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测电池也不会准啊,不能每次都减去底数吧,那还叫仪器吗,至于测电池问题,是不是c4、c5这2个电容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