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近期入了一下工具,说说体会

楼主(2020-07-11):
干弱电,近期拍了些工具,国产工具差强人意。分享下。

楼主:
其实就是两类工具,一是斜口钳,国产斜口钳的品控还是不行,绿林,长城精工,老A钳口咬合后不是错位就是有缝,剪单股粗线能用,剪多股细线经常剪不断。头一回买百锐这个牌子,以前没听说过,竟然还不错做工精细,咬合无缝,网线,多股护套线,一剪下去果断清脆。
二是网线钳,问题也挺多,不是顶不着刀片面,就是压完后刀片倾斜,刀片有明压痕。

网友A:
老a我用着还可以啊 老虎钳可以剪纸  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a我用着还可以啊 老虎钳可以剪纸  没啥问题

我用老A自动剥线钳做工也不错,但是这回的斜口钳真不行,咬合后,刃口前端后端有缝,只有中间能咬合上。

网友B:
要好用就买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好用就买贵的

便宜不是品控不好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两类工具,一是斜口钳,国产斜口钳的品控还是不行,绿林,长城精工,老A钳口咬合后不是错位就是有 ...

绿林的斜口钳,我觉得不错12~13元的价格,剥电线 剪电线够用。特殊用途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C:
感觉国产钳子完全是拼人品

网友:
老A虽说“假洋鬼子”质量还行,价格也就比地摊贵点。

网友D:
网线钳买三堡的吧, 小工程都用侧压的, 型号记不到了, 原来80多, 好像现在要100多点.  如果专业点都买200多的, 顶压的.  因为侧压的, 压入深度左边和右边都有一点点不一致. 用起是完全没问题的, 上千个除了线序搞错外(眼睛看花了的时候), 不存在不通的情况.

尖嘴钳和斜口钳有时间淘淘洋二, 凯尼派克, 威汉之类的. 手上K的250的大斜口钳, 很容易剪A4纸.

剥线钳, 个人喜欢用鸭嘴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国产钳子完全是拼人品

哈哈哈,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钳买三堡的吧, 小工程都用侧压的, 型号记不到了, 原来80多, 好像现在要100多点.  如果专业点都买200多 ...

三堡品质确实好,好就是好。不褒不贬!确实不错!

网友E:
我记得钢盾是剥线钳吧,挺好用的,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如果想再好一点的只好追求南电、魏德米勒、菲尼克斯、凯尼派克这级别的了。

另外,威威、哈蔡斯也可以,不过咬合需要自己调一下。

另外,老A、宝A(红)都可以,价格基本上在百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钢盾是剥线钳吧,挺好用的,基本上没什么毛病。

如果想再好一点的只好追求南电、魏德米勒、菲尼克斯 ...

钢盾的是剥线钳,这款钳子设计上有缺陷,钳柄没有开口限位器,开锁后钳子在弹簧作用下,一下开口到最大,开口接近170度,单手操控够不着另一个钳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不是品控不好的理由。

做工程居然不理解农民工和高级技工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盾的是剥线钳,这款钳子设计上有缺陷,钳柄没有开口限位器,开锁后钳子在弹簧作用下,一下开口到最大, ...

这个。。。。
可能是各人使用习惯的问题,钢盾剥线钳中线地方有两对孔,是用来拆弯的,所以必须大开口,这个是设计思路。
要说使用上,0.3-1.4mm夹持精度非常好,梯型刃口也很不错;让人最满意的是手柄包胶,有双层软包,握感相当舒服。

网友F:
我平常用到的工具,个把星期就会擦干净手柄,晾干,然后涂抹WD40,买好的工具效率高速度快,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平常用到的工具,个把星期就会擦干净手柄,晾干,然后涂抹WD40,买好的工具效率高速度快,关键时刻不掉链 ...

咱们的工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