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九阳随身果汁机

楼主(2020-07-11):
今日同事找我,拿来一个家里的果汁机,按开关后绿灯闪烁一次后就灭了,刀片不转,首先怀疑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脱衣看下电机参数,原来是万瀚DC7.4V电机,用直流电源居然驱动不了(电压调到8V,加电机后电流到了2A,电压回到2V左右,小电流是不能驱动了,厂家说明书里是7.4V,8A),于是按厂家说明书里操作吧,找到原因是微动开关没有启动,怀疑这个微动开关坏,万用表测量3-5欧姆电阻,深水宝里搜到这个微动开关就几分钱,还不够运费,又因为这是4脚两组开关,干脆焊下来把脚颠倒一下,这样可以使用另一组开关了,上坛里淘来的焊台,加刀头,350度,几分钟搞定。依次上微动开关(上微动开关是个细致活,上的太紧就失去位置检测开关的作用了,一不小心按了开关,刀片转起来后,很可能血肉模糊。),螺丝来来回回松松紧紧,以求达到器件设计的功能。终于在耐心的驱使下完工,上盖,开机。

网友A:
其实是电池版本的搅拌机,不过18350的动力锂电池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电池版本的搅拌机,不过18350的动力锂电池不好找。

电流够大,8A。。。怪不得叫动力电池

网友B:
60瓦,功率够猛了。我姐买了个标称45瓦的,要打两次才基本够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瓦,功率够猛了。我姐买了个标称45瓦的,要打两次才基本够碎

看見刀片都害怕。。。

网友C:
充满电能用几次啊

网友:
微动开关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能用几次啊

等我再遇到同事,问出来了告知你哦

网友(2021-01-14):
和我的同款。。。。可以分享下细节怎么维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