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0-07-11):
帮忙看看这个步进电机,2.25伏是驱动器的输出电压?
我手里的驱动器最低输入电压9伏,没有输出电压设置开关,能用吗?

网友:
用这个驱动器完全没问题,提高驱动器的电压可以提高步进电机的动态性能,驱动器输出的是PWM调制波,设置输出电流与步进电机匹配就行。

网友:
按电流设置试试呗,,给限流到1A:lol:

网友:
这是通用驱动器,可以用的,有电压设置开关

网友:
只管用,没得问题,驱动器电流调节下!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加油

网友:
换驱动,这种驱动一般带57步进电机。重新买一个驱动不贵,高精密的设备最好按标准操作,不然会出现很多古怪的问题

楼主:
步机电机比直流电机难玩

网友:
有个一样的驱动器,电压好像没关系

网友:
电机是属于电流驱动的器件,只有电流才会产生磁场,电压只是电势,驱动电流的电势,这样说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