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充电宝USB输出改大电流

楼主(2020-07-11):
最近很火的摩拜充电宝想必大家都知道,59元全新还包邮,就是库存货放久了到手电池只剩一丁点电了。17100mAh的容量,航空座最大输出150W(自己没测,可能更大),USB口输出18W(实际最大输出30W),主板内置UP9616,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其中就有我的魅族16Plus所支持的MTK PE快充协议,那么问题来了,手机插上充电宝后根据USB表的电压电流显示,握手过程中是快充模式,几秒之后就又跳至5V 2.4A,之后再以8V 0.4A每隔几十秒递进0.1A速度充电,要过好几分钟才能到20W,我认为这应该是过流保护了,因为魅族在低电量刚充电的瞬间功率能达到8V 2.8A 22W左右的功率,所以想着把充电宝拆开把取样电阻改小看看行不行。

把主板分离后发现工程师把UP9616 datasheet建议的39毫殴改为50毫殴,就是它的问题了!

正好手头有75毫殴和82毫殴,并联刚好是39毫殴,把原先拆掉然后并联叠加。
测试了一下5-12V均能输出3A,手机也能达到23W左右的功率,不再保护了!此处忘记拍照就不上图了,往下能看到装上后的测试图。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感非常烫手,于是加了硅酮导热胶和散热片加强散热。

以下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对比图。

内有电池!短路有爆炸危险!改造需谨慎!
以上改造仅供参考!
《完》

网友A:
59包邮在哪儿 送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包邮在哪儿 送充电器吗?

fu致本段内容€ErV11y4nn0x€咑幵

网友B:
这个贴子好。
我的摩拜在充华为手机时,如手机电量较少时不会触发FCP,但手机电量有约80%倒是能触发FCP。我怀疑就是这个取样电阻原因。
但摩拜改这个电阻,会不会是因为芯片输入电压是24V太高了,在大电流快充状态下造成如电感之类原件温度过高,所以故意改取样电阻限制大电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子好。
我的摩拜在充华为手机时,如手机电量较少时不会触发FCP,但手机电量有约80%倒是能触发FCP。我 ...

有可能,设计者可能考虑长寿命+可靠性故意调高取样电阻,降低大电流,从而防止大电流造成高温元器件的老化等等带来的潜在风险。

网友C:
可惜卖光了,都剩65的了

网友D(2020-10-27):
引用 网友C:
可惜卖光了,都剩65的了

我有板子。自己改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9508246660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D:
我有板子。自己改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2867114978.11.12f ...

大家注意看中电池吧

网友E:
我打算加个全协议快充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加个全协议快充模块

那是外置的吧

网友F:
我的16S息屏直接跳5v 2w,看你这么改,我也加了一个0.2的电阻,并联以后0.04Ω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G:
楼主有按键指示灯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加个全协议快充模块

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16S息屏直接跳5v 2w,看你这么改,我也加了一个0.2的电阻,并联以后0.04Ω应该也差不多吧 ...

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按键指示灯的电路图吗?

没研究过指示灯电路

网友(2021-03-25):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过指示灯电路

有主板原理图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过指示灯电路

这个主板的低电压保护怎么搞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A:
59包邮在哪儿 送充电器吗?

我又买了一个
半年前入的使用挺好
这又降价了,我认为是卖电池送充电宝
我在乎它的电路元件价值,都是德州仪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