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故障请教,请大神看下是逻辑板还是驱动板故障?

楼主(2020-07-11):
一台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就无画面显示,看背光是亮的,用手电筒照也看不到图像。关机后隔一段时间开机也是正常一段时间后出问题,在开机正常的情况下进入游戏时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进入游戏时游戏会调整分辨率),打开后盖后发现比一般的显示器多了一块板,驱动板和逻辑板分开了,另外有一个电源板,请帮我判断下是电源板、驱动板还是逻辑板的问题,不然不好买配件。谢谢。

网友:
这个要用代换法才能比较好检测,直接测不好测,看故障现象感觉是供电或者驱动板的问题,先看下有没有电容爆吧,不行就换驱动板试试吧,大不了用通用板来改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幕都有可能   我这里一批三星的显示器和你故障差不多,正在找售后

网友A:
驱动板故障,把逻辑板排线拔掉开机看下屏幕否一直白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故障,把逻辑板排线拔掉开机看下屏幕否一直白屏状态。

谢谢,如果是一直白屏,怎么判断是驱动板的故障还是逻辑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一直白屏,怎么判断是驱动板的故障还是逻辑板的故障。

如果一直白屏可以排除屏幕故障,类似这种无显的故障一般都是驱动主板问题。

网友:
屏问题,我买了两台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显示器,其中一台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我把另一台好的驱动板,逻辑板,屏线全部移过去还是一样的故障,到最后放弃了。我把坏那台的板子全部移到好的上面去。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故障,把逻辑板排线拔掉开机看下屏幕否一直白屏状态。

把逻辑板排线拔掉,你认为会白屏?屏幕供电都没有了。你认为还会白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逻辑板排线拔掉,你认为会白屏?屏幕供电都没有了。你认为还会白屏么? ...

看来你有所不知,屏幕背光供电是POWER板提供的升压电源跟逻辑板控制板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盲猜是驱动板问题。
背光亮,说明有供电
刚开机能显示说明屏本身是好的,
那到底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呢?
逻辑板通常是全数字器件,发生问题概率小,且坏了就是坏了,很难逆转。
判断的主要依旧还是调整分辨率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故障,所以驱动板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是驱动板问题。
背光亮,说明有供电
刚开机能显示说明屏本身是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有所不知,屏幕背光供电是POWER板提供的升压电源跟逻辑板控制板没有任何关系。 ...

呵呵呵,“驱动板故障,把逻辑板排线拔掉开机看下屏幕否一直白屏状态。”这句话是你说的吧?那么你懂屏幕白屏的意思不?楼主的现在图中的故障是背光亮,屏幕无显示。也就是所谓的液晶屏面板没有收到来自驱动板的信号。其中,屏幕信号中至少有4组LVDS信号,以及屏面板供电,还有就是屏幕于驱动板的通信线一组。。看来你没有自己DIY过组装屏。所以才会这么说。白屏,是指屏幕显示纯白色,任何信号输入下都是白色。不受驱动板,信号控制,这种现象一般是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
这个贴有多位高手分享经验!一定要留下脚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驱动板故障,把逻辑板排线拔掉开机看下屏幕否一直白屏状态。”这句话是你说的吧?那么你懂屏幕 ...

你说对了。我没有DIY组装过屏,但是,我是在全球第三强的显示器AOC公司呆过,具体做什么你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我没有DIY组装过屏,但是,我是在全球第三强的显示器AOC公司呆过,具体做什么你猜。

...

那么,对于楼主这个帖子有什么用处?把屏线拔掉,只剩下背光,那么能判断什么故障?屏没通电。您那样只有背光亮着,难道不是为了测试背光的均匀性?不好意思哈,我修液晶电视机和显示器很多年了,把LVDS线拔掉还会显示出白屏的,真的没碰到过。可能是我见识少了。碰到的全是和楼主发的图中那样。背光亮,显示灰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对于楼主这个帖子有什么用处?把屏线拔掉,只剩下背光,那么能判断什么故障?屏没通电。您那样只有 ...

我只是让他先排除屏幕问题嘛!至于是逻辑板还是控制板。我认为是控制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对于楼主这个帖子有什么用处?把屏线拔掉,只剩下背光,那么能判断什么故障?屏没通电。您那样只有 ...

显示器有个BURN IN功能,打开它可以让屏幕一直亮着。不插VGA线没有LVDS信号也可以亮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让他先排除屏幕问题嘛!至于是逻辑板还是控制板。我认为是控制主板有问题呢。 ...

您说的拔掉屏线白屏也是对的,但这样也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屏面板坏了,还是驱动板或者LVDS线问题又或者是逻辑板问题啊。。。。楼主的屏幕是灰屏,说明屏面板供电有,至于是屏面板本身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或者逻辑板问题,这个还真只能代换才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拔掉屏线白屏也是对的,但这样也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屏面板坏了,还是驱动板或者LVDS线问题又或者是逻 ...

灰屏也有可能是屏幕的PCB板故障,比如VCOMOUT,GAM电压偏低。但是,你看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开机一会画面变灰屏,这个跟主板控制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