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N4050 待机后再唤醒屏幕不亮

楼主(2020-07-11):
自从上次电池进水后开机出现的故障,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535

目前是XP,貌似装2003没问题,装7确定没问题,求教大佬这个可能是哪里坏了,修下得几钱???

注: 装XP用几个月了,理论上不是驱动的事

或者说谁告诉我待机文件是哪个,我把2003的替换过来试试

补充内容 (2020-8-16 09:32):
经测试是睿频的事,可能是插屁不支持,进BIOS关掉就好了

楼主:
补充一下,唤醒后千千静听音乐会继续播放,手机手电照屏幕看不到任何有图像的样子

网友A:
系统换几个试试呢,这个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估计是节电功能的BUG,替换文件估计不行,非要用XP吗?就算用不了WIN7用WIN2003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换几个试试呢,这个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估计是节电功能的BUG,替换文件估计不行,非要用XP吗?就算用不 ...

这破鸡鸡装瘟7没插屁速度快,装2003无线网卡驱不上...

网友B:
好像那个卖笔记本的说过忘了,秦皇岛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那个卖笔记本的说过忘了,秦皇岛那个

哪里有讲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破鸡鸡装瘟7没插屁速度快,装2003无线网卡驱不上...

2003的驱动和XP的一样的啊,XP能装你2003装不上?换几个版本的XP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的驱动和XP的一样的啊,XP能装你2003装不上?换几个版本的XP试试呢

试过,一样的,而且有个系统以前用着都没毛病的...

网友C:
用XP的老机直接上WIN8,只比XP慢一点,比W7快,我08年的老DELL,装W7卡死,上W8倒里好用,虽然慢但还能接受,比W7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XP的老机直接上WIN8,只比XP慢一点,比W7快,我08年的老DELL,装W7卡死,上W8倒里好用,虽然慢但还能接受 ...

用惯插屁不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