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不占地方的烘干机

楼主(2020-07-11):
以前买过烘干机,效果不错,就是占地方。
现在打算买个风幕机这类的东西挂墙上,不过貌似风幕机都不能调整风向。。。

想法是挂个类似于风幕机这类的东西在图片的红框处,只要能朝内侧挂衣服的方向吹风就可以了,这样不占用阳台空间。
一、风幕机,自制导风板来调整风向,实在不行就把风幕机侧着安装
二、浴室热风机,当然只能吊在阳台天花板上了,热风往下吹,在周围晾衣服
三、去闲鱼收一个空调室内机,只要单机,有风就行
话说以前看到过吸顶式的干衣机,麻蛋居然忘了在哪儿看到的,某宝也搜不到。
衣服是工作服,梅雨季节很难自然晾干,就差一点点。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求万能的坛友指点

网友:
空调室内机造型的壁挂式暖风机

网友A:
买个好点的抽湿机就完了,我家东芝的抽湿机就有干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点的抽湿机就完了,我家东芝的抽湿机就有干衣功能

大哥,这是阳台上,开放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阳台上,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你要弄啥烘干机,弄个挂壁式风扇算了,总体空气湿度大的情况下,除了正经烘干机和抽湿机,别的都没用

网友:
淘宝搜了一下,有类似玩意的啊,楼主搜一下吸顶式干衣机看看,不行的话搞个浴霸,嘿嘿,用浴霸的话估计电费很感人

网友:
很多,类似大号衣服罩子,下面一个吹风机在吹热风。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
洗衣机换个带烘干的不就行了,完美

网友:
干衣机本来就不占地方呀。

网友:
话说你家有空调不?放外机那吹或者内机吹也行

网友:
把你那不锈钢管拆了,装个带烘干的电动晾衣架就可以了。

网友:
顶装式烘干机啊,装阳台顶上,不占地方

网友:
弄个摇头的电风扇就管用。

网友:
好太太晾衣架,就有干衣功能。

楼主:
某鱼上捡了一个电梯用的横流风扇,挂墙上,搞定,40块钱

网友B:
烘干还是底部加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烘干还是底部加热好

高层的风比较大,只是偶尔没啥风,工作服挂一夜,结果领子和口袋等还有点湿,有个风扇吹一下就够了。电梯横流扇的功率合适,关键是价格便宜,又不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