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老大金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0-07-11):
看看就好,用料还是很好的,都是大牌料,毕竟价格贵,质量也很靠谱,也工作这么多年,没修过。

网友A:
很好奇,这个遥控不用装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个遥控不用装电池吗?

下面不是有电池弹簧吗?

网友:
现在的遥控器也差不多,不过一般都用牛屎芯了吧?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个遥控不用装电池吗?

电池装的位置不同,在滑盖底部

网友:
一般般,帮同事修过楼盘中央空调的这款遥控器,第一次遇到 红外发射管 挂了的。

网友:
遥控器跟三菱设计差不多,都是隐藏式电池仓

网友:
遥控器百分之95死于电池漏液

网友(2022-05-02):
背面螺丝取下后,如何拆开外壳